华科尔的产品系列太丰富了,谁来给我讲讲4G6和4G6S的区别

楼主(2010-09-25):
俺眼拙,华xx的产品命名太繁琐了,我查了半天官网资料也没能完全明白
各版本的4#6以及4G6和4G6s都各有什么区别啊?

我目前就是想买台带2801的室内飞的套机而已……反正本来也要单买2801的控的,索性不如再买个室内JJ玩玩得了。求推荐,最好要求同450类似结构的为以后打基础!

网友:
不玩华XX   我打酱油的

网友A:
你说的三个机大小都一样。
4#6四通机,螺距不能变;
4G6和4G6S六通机,结构和450等基本一样。
相对来说,4#6bell型号的稳定性好,好飞些,再就是4G6S,因为有3轴陀螺仪系统,比4G6要好飞。
华新出的一款120D02,价格比4G6S略贵,无副翼系统,应该比4G6S更省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三个机大小都一样。
4#6四通机,螺距不能变;
4G6和4G6S六通机,结构和450等基本一样。
相对来说,4#6bell型号的稳定性好,好飞些,再就是4G6S,因为有3轴陀螺仪系统,比4G6要好飞。
华新出的一款120D02, ...

谢谢解答,这么说来4G6和4G6s就区别在一个3轴陀螺仪上啊?这俩套机都是2801的控吗?

网友:
应该都是2801控。

楼主:
楼上兄弟很热心我两个帖子都回了,谢谢!

网友B:
我想这论坛只有skice兄、我和其它一两个模友认同华记的小机子…

网友C:
4G6可以在2801模式下工作
4G6s不可以

这样的话2801pro里面有些功能没法用或者很难用了

网友:
还是4#6s耐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G6可以在2801模式下工作
4G6s不可以

这样的话2801pro里面有些功能没法用或者很难用了

如果你想用2801模式来玩4G6S.可以换成V120D02的接收器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用2801模式来玩4G6S.可以换成V120D02的接收器来用..

那还能叫4G6s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论坛只有skice兄、我和其它一两个模友认同华记的小机子…

呵呵,算我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算我一个吧!

你不能算。你上次说了大鸡好的!何况你把4G6都处理给别人了我才是正宗的小机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能算。你上次说了大鸡好的!何况你把4G6都处理给别人了我才是正宗的小机爱好者

是的,yangx兄的4G6s也出售了,我怎也不会买我几个小华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能叫4G6s了么?

D02的接收,也是三轴陀螺仪,完全当4G6S使用,而且更好用,因为2801模式了,有更多的设置...

网友:
还是我执着 现在正盘算自己动手组一台到2台小家伙玩

网友:
呵呵,出掉4G6S也是没办法,一来手感和YT250以上的JJ有很大的不同,不出掉也只能做个摆设;

二来人老了,眼睛什么的都不行了,越来越折腾不动小的了,大的弄起来相对轻松些。

2801PRO倒是真的很好使,国货中的好产品!我一直都在用。

华的小机在各种小JJ中算是做得好的了,外国人稀饭玩小的精致,所以这也是华外销市场做得好的缘故。

爱好,不一定要非要拥有。美女,我也爱好~~~~~~~

网友:
叶公好龙不成?

网友:
小机爱好者前来报到
都是"宅机"一族,就不要内斗了

网友:
小机有小机的好处,置办成本低,连控在内1500左右,控还是不错的8通控,运行成本低,一块电20+,一下能买个十个八个的,在家里就能玩,使用效率高。
也有缺点,不如大机好飞,调得好,也要每秒修正一次,调的差些,更是每秒修正二三次。
还有个好处,这小机比较地练技术,飞过小机,飞我的250SE,二三秒修正一次,感觉休闲啊,幸福感由然而生,不过,飞过几块电的250SE后,立即飞小机,至少要二到三分钟的对尾来适应下,弄得我现在不大敢飞250SE,怕把手感弄坏了。

网友:
这小机比较地练技术,飞过小机,飞我的250SE,二三秒修正一次,感觉休闲啊,幸福感由然而生,不过,飞过几块电的250SE后,立即飞小机,至少要二到三分钟的对尾来适应下,弄得我现在不大敢飞250SE,怕把手感弄坏了。

SKICE兄,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出掉4G6S的呀!!!

因为外场还要飞550和425,所以只能割舍了4G6S!

再说室内飞250SE也挺不错的,我现在可以在4个平方内自旋悬停了。

楼主:
再问个事,4G6S配的是RX-2610S的接收机,而单2801的控配的接收机却不是这只。
如果以后玩6通450,那可以用这个RX2610S的接收机来当接收机用吗?

网友(2010-11-04):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论坛只有skice兄、我和其它一两个模友认同华记的小机子…

以前没接触过华的东东,这次高了个180D,炸了两次,除了机壳前半部基本粉碎,起落架稍微有点弯曲,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夸张啊

网友:
飞过LAMA以后飞36#的飘过,,,现在还用1001.不过飞450了.
小机只是一个过程.

网友:
华的产品。。。

网友:
小有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