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换电芯

楼主(2010-09-25):
ACE 25C 2200 3S 其中1S 不知道为什么就没电压了
厂家给了一块1S 不知道该怎么换! 谁能交交我
非常感谢

网友:
焊下对应坏掉的电芯,更换新的就好了啊

网友:
可以丢啦,换了也不会有多大作用的

网友:
自己更换没有一定的焊接技术是不行的,电池极片的焊点很接近,很容易短路,建议找有经验的人事帮忙。如果确实想自己动手,那拆开包装以后,要先用万用表判断是哪块损坏,如果是旁边的两块还好办,直接换新的就好,注意极性!万一是中间的那片坏,就不能偷懒了,先把两边的两片都焊下来,再换中间的一片,然后才把两边的两片焊回去,否则将很大机会接受教训,呵呵。另外电池的包裹物如果没烂还可以用上,最后套上大小适合的热缩管,如果没有热风机用电吹风也行。

网友:
因为阻抗不匹配,换完也只能飞飞固定翼,或者练练航线,3D没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