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根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9-25):
这根线是什么线,怎么用?

网友:
接模拟器 用的

楼主:
这种线是接什么模拟器?我现在已经有一根线可以玩XTR模拟器了,这个是接什么模拟器?

网友:
FUTABA:服它吧

网友:
是FUTABA的控连接模拟器的转接线。模拟器线有很多种,大圆头、小圆头、方头、音频头,不同产家的控用不同的转接头。图上的线就是futaba控专用的方头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