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加菜鸟求救!!!

楼主(2010-09-25):
新手的我菜鸟的白痴的我  买了一驾HSP的1:10大脚车 94188 那款
现在车子还在磨合中  今天开始了慢速和中速磨合  但是发现了问题   就是在拐弯的是 左右拐弯量不一样
左拐可以原地打转   右拐要拐很大一圈才能拐回来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还有就是在车子停在原地时    向左拐  车子有点向前走并带有车子车身会抬高   相反向右拐  车子有点向后的趋势  车身高度不变
还有就是  车子上的两个大舵机是不是也分耗电啊  今天开始磨合中速的时候失控了(不怪加油还是收油  动方向都没反应)  不受控制  引擎飞转(还好拆了轮子)  怪了  是不是接收电池没点啦  我用的是4颗南孚电池 用了2天了
请高手帮我解决下吧  小弟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排除舵机行程了就检查底盘是不是平的

网友:
估计肯定是油门供电没电了。看看你的转向微调是不是偏向那面。调到0在调机械吧呵呵。

楼主:
谢谢 帮忙了 我去试试

网友:
LZ请检查(个人意见):

(1)  AM控上的方向微调,作微调时先把车板放在小盒子上使车轮悬空无负苛。
   调不好就会转向不足。如有老手帮忙可把两前轮调成外八字脚。

(2)  此车的最大缺点是前左右下A臂很易撞脱,松脱后就会有LZ的转向抬高问题。
   此臂可用502+薄钢片强化修补。

(3)  LZ买一套可充车用接收电吧。(我的94188就曾失控直冲进海里,回家后连发动机
   都要拆开清洗沙粒海水......惨)。

(4)  LZ要买:内六角螺絲起子、滤油器、前下臂锁栓、前轮用狗骨、OS#8火头备用。

(5)  LZ要注意调好怠速(1mm空位)及上下油针(每次左或右调1/8转),太富油会无力,
   太贫油会使发动机拉缸。

(6)  如舵机坏了可换MG995大力(13Kg)金属舵机(原装舵机很易扫齿)。

(7)  LZ如发动时感觉大力拉也拉不动发动器时就是发动机内塞油了。应即把火头松
   开两转后再拉几次把缸内燃油清出,再旋入火头后才再发动,否则会很易拉断手
   拉发动器的。

此无跟大脚车价平零件足,在泥地或沙滩上都可以过足瘾,不过回家后要立即请理
及向齿轮、万向头及8支避震筒抹油(衣车油),但千万不要用WD-40(会损坏胶件的)。
长时间不玩更要在发动机放事后油防锈。

祝大家爽跑。: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哥

楼主:
哇 没看就谢8楼了  看了实在是感谢8楼啊  实在是谢谢啊

网友:
说实在的:玩电动的省心,玩油动的就麻烦多了。
但油动的带一升油就可以玩足一天了,还声威力猛的..........爽。

在YouTube里有很多外国的教修车模视频,我是单跑,我的调车和修理都是
从那里学的。我在香港可看到,有谁可以教我转贴上坛就好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