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穿尾管里的皮带比较有效率?

楼主(2010-09-25):
老把皮带在尾管里给穿拧了,反复N遍才搞定。。。。各位有什么好办法穿皮带的时候不拧了啊?

网友:
用铁线穿过尾管把皮带钩好拉过去就好.

网友:
我常用焊锡丝,呵呵,铜丝比较好

网友:
我常用焊锡丝

网友:
可以用弯曲后拉直的副翼平衡杆+横轴DIY成一个专门拉皮带的工具。

我是把一根平衡杆的一边弄成钩子装,另一段包上生料带后拧入横轴,横轴另一端再拧一根平衡杆,加长,如果还不够长就再加横轴再加平衡杆。

先水平地把皮带拉出来以后,再转90度,可一次搞定。

网友:
我就用一根铁丝头上弯个钩,不用那么复杂吧

网友A:
这么麻烦??平行皮带对折,头上套一小节热缩管(香蕉头用的),不就穿过去啦。

网友:
铁丝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平行皮带对折,头上套一小节热缩管(香蕉头用的),不就穿过去啦。

这个方法不错哎,嘿嘿!

铁丝是个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尾波没固定,有时候一动转了个圈,尾管里的皮带就拧了,黑呼呼的也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主要是今天穿皮带好几次都穿拧了,突然想到问一下,哈哈!

网友B:
我用铁丝

网友:
皮带一头捏扁,用胶带缠上,轻松插进去,然后这头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铁丝

嗯:loveliness:

网友:
我用最方便的,扎带,头上扎好穿过去就是

网友:
外场维修时备一根粗线一端扎一金属重物另一端扎皮带,重物往尾管里一穿就能将皮带引出。

网友:
我找了一根旧收音机的伸缩天线,前面拧个小弯,需要的时候拉开,拿在手里比较粗不会转圈,用完后收起还可以放回工具箱,小巧不占地方

网友:
拧了也没事,照样用

网友:
我用以前的练习架的杆,顶住皮带的头,把他送进去,送的越靠前越好。再用镊子从尾管另一头夹出来了。关于皮带拧的问题,我是先让皮带自转到停下,再让尾波和尾管上的小孔对住光亮出从另一头就能判断皮带拧巴了没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我老婆的头发

网友:
1MM钢丝,搞一段比尾管长一点的,弯个勾,放在配件包里面,和尾管放在一起

网友:
我用一胶管套住皮带,然后放进去就过去了,很方便

网友C:
我用焊锡丝

网友:
告诉lz一个方便实用的
直接用你发射机的天线顶住皮带 一定要把皮带拉直 然后慢慢穿过尾管 绝对不会打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焊锡丝

网友:
就地取材 用主轴的定位环 套在皮带头上   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哎,嘿嘿!

铁丝是个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尾波没固定,有时候一动转了个圈,尾管里的皮带就拧了,黑呼呼的也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主要是今天穿皮带好几次都穿拧 ...

我是用的透明胶粘了下

网友:
我找了根废旧的汽车机油检查钢条,做个弯头,把长短搞合适,穿皮带永远不拧

网友:
用带孔的通条,尖端棒跟铁丝,很好用啊。

网友:
俺用拉杆天线穿

网友:
很多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找一段铁丝,头上弯个钩,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哎,嘿嘿!

铁丝是个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尾波没固定,有时候一动转了个圈,尾管里的皮带就拧了,黑呼呼的也看不清里面的情况。。。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主要是今天穿皮带好几次都穿拧 ...

先把尾波箱固定,不用宁得太紧。我用的是600弯了的平衡杆,一边弄了个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