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各抒己见~~~~~EPO PK 轻木

楼主(2010-09-26):
小弟只玩过EPO的,想上轻木3D机,但就怕一炸就报废了,很是可惜,大家说说各自的优缺点吧

网友A:
挂起来看

网友B:
只要技术好 啥机都好飞,不过轻木机好过泡沫机。

网友C:
泡沫韧性好,轻木刚性好
泡沫修理方便,轻木维修较难
泡沫远观不错近看较丑
轻木+蒙皮+好手艺=漂亮!:loveliness:

网友D:
轻木机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弱 炸一下就报废 相反的有时候修理起来比泡沫还要简单 而且修理成功后没有泡沫那么难看的胶渍........更换一块蒙皮跟新的一样 是飞机都不抗炸 飞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 ~~

网友E:
epo epp肯定比木的耐摔。新手炸往往都是粉碎性的,老手可以炸得比较轻。主要看技术吧,技术好就可以上。
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F:
轻木的的确飞行品质要好得多!特别是3d机这种翼型超厚的飞机,构架的机翼有先天的优势,不需要阻力板这些。另外炸机是相对而言的,能飞kt300的飞轻木肯定没问题,一般飞行高度10以上要炸机都不容易,就是小的飞机降落容易磕碰

网友G:
飞机不是用来摔的。摔的话。啥都不行

网友H:
用epp啊,炸不烂的

网友I:
轻木机容易做得漂亮!
 而泡沫机(EPS,EPO,EPP)目前来说做工是不及轻木机来得漂亮,唯一优点是价格上的优势和万一炸机后相对轻木机来说比较容易修理。

网友J:
还是看水平,水平高的什么机都能飞,水平低的折个纸飞机都炸机

网友K:
飞机没有不炸的……
只是某些炸鸡其实可以避免

网友L:
没有炸不坏的飞机,只有不太炸的飞手。

网友M:
新手当然飞便宜的,米人除外。
高手当然就无所谓了,只要不炸飞啥不行?

网友N:
轻木才是真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