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big lama飞高会掉高度!求解中……

楼主(2010-09-26):
我的大拉玛飞高约十多尺后就会掉高度,在10尺高度内飞又没事。
是啥问题?有谁飞大拉玛的发生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飞Esky大拉玛的老师都到哪了?

网友A:
丁兄,主要是飞ESKY大LAMA的人并不多,所以没办法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丁兄,主要是飞ESKY大LAMA的人并不多,所以没办法回答你。

不是吧……?我最近一直在潜水,看见旧帖还蛮多人飞的,难道他们都放弃了……
说实话,Esky 的 big lama 也是不错的4通机子,至少飞行很稳定啊!

网友:
可能 是你的电池出力,不行了,或是三合一过热,电机过热等等因素。。

网友B:
检测一下你的控,我感觉有可能是控的问题——空中遥控距离短或控天线指向不对……
还有,是不是周围有什么干扰源?
这么低的高度,不可能是气压的缘故。

网友C:
偶尔一次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就要测试下控和接收的距离了。

楼主:
不可能是气流问题,因为我都是在没有风的夜晚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你的控,我感觉有可能是控的问题——空中遥控距离短或控天线指向不对……
还有,是不是周围有什么干扰源?
这么低的高度,不可能是气压的缘故。

感谢黑人大哥的回应!看了您许多关于lama的帖子,非常敬服您!
我的控是2.4G,接受器的天线已焊过另一根,还蛮长的(原厂的短天线已不见了)。
至于2.4G的控应该不会有干扰的现象吧?控的天线一般我都是扳向90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一次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就要测试下控和接收的距离了。

正常来说,遥控距离不应该这般低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黑人大哥的回应!看了您许多关于lama的帖子,非常敬服您!
我的控是2.4G,接受器的天线已焊过另一根,还蛮长的(原厂的短天线已不见了)。
至于2.4G的控应该不会有干扰的现象吧?控的天线一般我都是扳向90度 ...

接受器的天线已焊过另一根,还蛮长的................
这不一定是原因,但是这绝对是个问题,你焊接的长度必须和以前的一致,不是越长越好,你是2.4G啊,不是72M。
2.4G的天线弄长了反而不行。你得先了解一下2.4G了。
但是10尺的距离接受应该不会有问题。主要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或者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受器的天线已焊过另一根,还蛮长的................
这不一定是原因,但是这绝对是个问题,你焊接的长度必须和以前的一致,不是越长越好,你是2.4G啊,不是72M。
2.4G的天线弄长了反而不行。你得先了解一下2.4 ...

接受器的天线是朋友帮忙焊的,他说没任何影响……
这样我不就是弄巧反措了吗?
现在我该怎么做?

网友E:
2.4G 2db天线线材应选用50欧馈线,
芯线应露出31mm,长度至少要精确到mm。太长太短都不行,超过中心波长2mm天线工作带宽就不在2.4G了,
你先去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 2db天线线材应选用50欧馈线,
芯线应露出31mm,长度至少要精确到mm。太长太短都不行,超过中心波长2mm天线工作带宽就不在2.4G了,
你先去量一下

请问z君可否上个图供我参考,其实本人是电子盲一名……

楼主:
我查看了官方网站,大拉玛2.4G 6通道的接受器天线长度是23.5mm
请问我是否应该跟回这样的长度就行了?
六通道接收机 >> 2.4GHz 6CH接收机

商品名称: 2.4GHz 6CH接收机
【规格参数】
(1).通道:6通道
(2).尺寸:42*22*12mm
(3).重量:6.5g
(4).天线长度:23.5mm
(5).认证证书:CE、FCC、RoHS
警告
1、在飞行之前,请确认发射机与接收机晶体频率一致;
2、在飞行之前,请展开发射机、接收机的天线,并使接收机的天线曝露于机体外,且不会接触到运动的零部件(如齿轮、旋翼等);
3、当您准备飞行时,必须先开启发射机电源,然后再接通接收机电源;
4、当您停止飞行时,必须先断开接收机电源,再关闭发射机电源。

网友E:
官方天线长度23.5mm?
一般单极子天线是1/4波长,就算算上导线缩短系数也不应这么短啊,这个可能跟天线电路阻抗匹配(巴伦?)处理有关了。
既然已找到官方的天线长度,将芯线剥出一样的长度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天线长度23.5mm?
一般单极子天线是1/4波长,就算算上导线缩短系数也不应这么短啊,这个可能跟天线电路阻抗匹配(巴伦?)处理有关了。
既然已找到官方的天线长度,将芯线剥出一样的长度焊上就可以了。

谢谢z兄帮我解除了疑问, 现在放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