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六角螺丝的六角凹曹是怎么样加工出来的呀?

楼主(2010-09-26):
目前想在一根轴上加工出象内六角螺丝那样的六角凹曹结构,请问应该怎么弄呀?先谢谢高人~~~~~

网友:
打,人家都说打螺丝

攻个丝,上个六角螺丝

网友:
应该是墩出来的

网友:
先打个六角差不多的孔,在用冲床冲出.

网友:
单个加工可以考虑电火花

网友:
螺丝不是电火花,楼主想在一根轴上加工出象内六角螺丝那样的六角凹曹,铣个六角铜棒,用电火花打。

网友:
电火花。。。。。要不然就用激光加工

网友:
使用冲床冲出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电火花就好了
容易的

网友:
墩出来的,河北永年专业做螺丝的,是用专用设备生产的,螺纹式搓出来的,凹槽是墩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