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10-09-26):
哪位大帅知不知道陀螺仪的传感器的原理,能讲一讲否?

网友:
顶沙发.
我的玩具上面的传感器就是磁传感器,和指南针的原理一样.高级的不知道什么样

网友:
科里奥利力
自己百度去

网友:
科里奥利力:旋转物体在有径向运动时所受到的切向力

MEMS陀螺仪传感器有两个方向可移动的电容板,径向的电容板加震荡电压作震荡运动,
由科里奥利力引起的横向电容变化正比于角速度,所以由电容的变化即可以计算出角速度。

网友(2010-11-04):
科里奥利力

网友(2011-08-13):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2012-01-05):
奥特曼力量

网友:
学到了一个新名词,科里奥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