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都用哪种方法做钢铁表面处理?

楼主(2010-09-26):
钢铁的表面处理有好多种,请大家说说实用好用的有哪些?
先自己抛砖引玉一下
我只试过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把零件放在火上烤,然后扔进机油桶里一泡就可以,但是这样做会产生不均匀的效果,有的地方颜色深有的地方颜色浅,而且我推断零件表面硬度肯定也不均匀,而且机油受热后,烟很大

网友:
这还用推断,肯定的啦,最好花点钱吧,

网友A:
楼主抛块砖头,引来个石头
也希望学习一下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哪怕效果不怎么好啊

网友B:
貌似淬火工艺不只烧一次,水冷一次

网友C:
如果是不锈钢表面拉丝或打磨抛光就行了。哈哈。

网友D(2011-05-07):
有现成的钢铁发黑液,还有常温的,比较方便

网友:
喜欢镀锌的飘过
以前自己玩过发黑 但是2元一公斤的事 自己弄好像划不来

网友E:
小时候看铁匠师傅是把锄头烧红后插到泥里的,估计是最土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