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2主轴问题

楼主(2010-09-26):
新买的X2转夹头刀杆和主轴卡得太紧敲不出来,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没别的办法只有敲,把机头锁紧了再敲!

楼主:
 真的好紧啊,是不是得上个大锤呢

网友B:
弄根合适的钢棒,加上铁锤吧,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其他都好吧

楼主:
 兄弟,其他都好,就是主轴太紧了,搞不出来,呵呵

网友C:
垫上木头敲,别把拉杆给砸坏了

网友B:
軟的就更难了,不知为什么,我的老机也一样,装前涂油好点吧

网友D:
他们X2的装配工都比较有牛劲,第一次拆的时候就是这样费了老劲了。拆主轴上的那个螺母我把配的专用扳手都拧断了。自己再安装的时候不要再用力装紧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紧就露馅了

网友F:
主轴上的那个螺母是反牙的

网友G:
慢慢敲,多转动一下方向。

网友G:
有一台X2转让,9成新,因为要上数控铣床。忍痛!
uutc@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