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日冠RP6D1接收对不了频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刚买了一RP6D1接收,按说明书说明,先开控,我是在第三通道接了电调的信号线调试,然后长按对频按钮,可是红灯不是按说明快闪,而是3长2短的间隙跳,无法对频,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在三长的时候再次按住对频按钮,直到红灯连续快闪。

网友B:
三长的时候再次长按一下按钮松开,指示灯再次长闪,这时再短按一下按钮,指示灯开始快闪对频了,对上后就长亮了。

网友C:
注意按的时间一定要够长,我第一次对的时候试了好几次都是因为时间不够就松开了,所以连续快闪出不来。再说一遍,关键点:长按时直到看到连续快闪再松手

网友D:
信号线没插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