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插进去还受得了吗 一个接收面对两个电源

楼主(2010-09-26):
我用TDF 06A ,现在要用到12V和 7.2V两种电源,但不知道种电调应该和接收怎么连接,是否应该把12V电调的正负线断掉仅让信号线进入接收体内,还是两个电调直接插入呢.接收受得了吗

楼主:
求救
在此请教大侠们出手想救啊.真的受不了啊

网友A:
ubec和电调共用需要剪线的道理一样,剪掉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输出,好像是红线?记不清了,淘宝打开个ubec的宝贝详情,里面有教怎么做的

网友B:
一个接收带两个电调,正确的做法是:将其中一个的正电源断开,保留地线和信号线,以免两个电调的BEC输出不相等而电源倒灌。这会将输出电压偏低的那个电调的里的稳压电路烧毁的。

网友C:
问题不在于接收受不了, 而在于两个电源被并联, 它们不一致的情况下可能烧毁
剪不太好, 以后又要用到的时候会是个麻烦, 小心把那根针挑出来用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D:
挑出针包一下

网友E:
用两个电调,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