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遥控车改飞机的方法

楼主(2010-09-26):
高手不要批我哈,就是想把孩子摔坏的玩具发挥下余热。
潜水好几天,拆了一个三通的直机做成双动那种叫什么也不知道。
飞了三米就炸机了,我看有网友拆遥控车好像比拆遥控飞机简单。
但是我没有飞机用的电机,用四驱车的电机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人在单位晚上回家上炸掉的jj的图
还有电调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拆的三通的直机没看到有电调啊。

网友:
四驱车的电机功率太小了,太重

网友:
1.车的遥控距离有多少?如果是玩具,距离一般只有20米左右。玩飞机恐怕不行。
2.玩飞机不是装上电机就上天,要考虑动力,重量,重心等等,我也是新手。建议还是看看帖子,买个成品飞机,按照论坛大家的配置上电子设备。这样比较容易上天。

楼主:
谢谢大家,十多个遥控车留着没用,扔掉可惜,
暂时还不想花太多钱搞,买个控就一千多。

本来打算买个杂牌的6通和便宜的电调,机油们还说不好用。
难道少花钱就飞不上天吗?
我得设备比几十块的双机两通好的多啊,我有三通直机的电机,

网友:
上天不容易,多看看帖子吧,我试过 四驱电机可以用 但是不耐用

网友:
现在流行的都是无刷电机+无刷电调(调整转速的,好的遥控车的无刷电调更贵,飞机的反而便宜)+锂电(需要专门的充电器,不能过放)+2.4G遥控。 加上飞机全下来最便宜也要7,8百元吧。
固定翼我觉得算便宜的了。好的遥控车更贵了去了。当然如果只为上天飞,可以买个玩具的遥控飞机,我记得像什么猎鹰之类的,全部才150元。
模型烧钱,入魔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就跟吸毒类似。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好像把接收弄坏了,我又发了个求助帖,NND白天在我的飞行梦那买了好多东西。
搞不好白买了。

网友:
顶你~行不行再说~起码比我能琢磨~哈哈~
DIY的乐趣重在过程~

网友:
对了~论坛上有用手抛飞机改遥控飞机的~能稍微容易些~用的都是小电机~你可以找那个帖子看看~发贴的ID: 晴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好像把接收弄坏了,我又发了个求助帖,NND白天在我的飞行梦那买了好多东西。
搞不好白买了。

不会白买的,做微型机都好用的,具体看我的贴

楼主:
十分感谢几位的帮助,我会去好好钻研你们的帖子,尽量做一架能飞起来的。

网友(2011-07-26):
可以改的,用四驱车电机或你的电动剃须刀都可以,我从95年到现在做不计其数的遥控飞机了,飞机用桐木片或泡沫都可以,最重要的是要控制重量,用四驱车的131电机把原线圈拆下,用0.3线重绕,并且把铜刷改成碳刷,加上齿轮减速组合,再配以的橡皮筋飞机上的螺旋桨,可以轻松把85克飞行重量的飞机送上200米高空,注意遥控车的遥控距离很短,要改造后才能让飞机飞这么远,一般改造天线和末级功率放大,飞机天线尽量拉在垂尾上,不要放在机腹下面,以免对方向感强,造成失控!制作中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QQ29090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