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无刷电机测试仪的图纸。

楼主(2010-09-26):
本人手里有几个无刷电机和一个20A电调,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看到论坛里有人做那种 无刷电机测试器,可以直接模拟接收机给 电调发 发信号调速。谁有资料和图纸?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舵机测试器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5%E7%B5%F7
这个可以 不过要去掉一点电路:loveliness:

网友:
论坛里有!!单片机M8的已经做了,很好用!!
好好找找!!!

楼主:
我说的测试器,就是图片最下边的那个东西,大家有无见过?测无刷电机用的

网友A:
兄弟看看这个吧!!我已经做出来了,挺好用了!!电路图!!程序的!都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BB%FA%B2%E2%CA%D4

网友:
用单片机的比较精确,用555的电路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看这个吧!!我已经做出来了,挺好用了!!电路图!!程序的!都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4435&highlight=%B6%E6%BB%FA%B2%E2%CA%D4

多谢多谢。我打算也做一个。不过他的原理图的电源部分要改一下,7805效率太低。我用转换效率90%以上的KIS3R33S代替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