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只涵道DIY一通垂直起降四轴方案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26):
直接用电调起动四只涵道做垂直起降,只用接收器的CH3来控制油门大小,使其只能垂直升降,别的通道都不用。不知是否可行。电调的信号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电池用并联可以吗?图上的涵道都是用正浆代替的,反浆淘宝有卖的。

网友:
飘过,只垂直起降问题不大,不过电机效率不同步的话,估计会偏

网友:
没有姿态控制的飞控 基本认为不可能飞起来

网友A:
你的照片显示四个涵道都是正桨啊?

 不见你有反桨的涵道 如有反桨的涵道就可行!我也想要反桨的涵道! 能否告知那里可以买到? 这样我也不必去开模制作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你有反桨的涵道 如有反桨的涵道就可行!我也想要反桨的涵道! 能否告知那里可以买到? 这样我也不必去开模制作了。谢谢!

涵道反桨 ~都卖了很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地方和ZXF105是一样的,在淘宝上就有卖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9043152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涵道是什么意思

是新手,达人指点一二,不要觉得问题弱智哈

网友:
你好!我在 模型论坛 我爱模型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模型论坛 看到了这篇帖子,认为很有价值,特推荐给你。

玩具中的神器,落入凡间的阿凡达
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9&fromuid=71591

网友:
不好玩~还是四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