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垂直升降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0-09-26):
用四只涵道DIY一通垂直起降四轴方案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用电调起动四只涵道做垂直起降
,只用接收器的CH3来控制油门大小,使其只能垂直升降,别的通道都不用。不知是否可行。电调的信号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
电池
用并联可以吗?

网友A:
会不平衡的

网友B:
通道设定不是问题
关键是飞控收到指令后是如何执行
必须有飞控的底层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