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好小子还是塞斯那EPO?

楼主(2010-09-26):
这两个貌似都不错,EPP四通140左右,塞斯那EPO 170左右。。。都挺不错,更喜欢像真机,不知道大家有啥看法?

网友:
EPP四通好小子不错

网友:
我有一架EPO 塞斯纳747-1 我觉得很好飞,只是着陆还是很紧张。EPP的好小子我还真的飞过一次,别人的,正好玩飞机的时候碰到,他飞不起来,我试飞了一圈,跟塞斯纳不太一样,我也没飞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拉不起来,只在低空飞了一圈赶紧落地了。

个人感觉塞斯纳是螺旋桨前置,降落容易打桨(已经打坏2支了。)。好小子螺旋桨在后面看起来摔得时候不容易坏,但是也会坏,上次那个好小子主人飞的时候错舵,机头的泡沫直接碎成几段。

还是要看你个人的喜好了。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对了,EPP和你的塞斯那飞起来,速度慢很多吗?你的塞斯那空中不给动力的话,是否可以适当滑行?

网友:
本人这两款飞机都飞过。先买的3通好小子,不过瘾又装了一架4通的,感觉只要安装调试好是非常好飞的,3通的也可以倒飞,但是要有技术的。塞斯纳747也买过,直到现在伤痕累累了也在服役,每周末还在翻滚、拉烟。说到比较:好小子飞行很稳,不容易伤桨,可以练习手抛手接,外观不如像真机好看;塞斯纳747做工非常地道,组装容易,外观好看,飞行也很稳,机身空间大可以DIY些东西,但是新手很容易伤桨。供参考。

网友:
我跟楼上的一样,有2架好小子,先买的3通的,后来又装的一架4通,新手还是从好小子入手好,现在的3通好小子我改成水机了

2010-09-19_22-25-16_461_深圳市

网友:
塞斯纳我觉得在空中非常慢,顶风的时候感觉似乎就在原地不动了。关油门肯定可以滑翔的,不过降落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段距离而且降落的时候速度不慢,很容易就飞到50米以上高空,由于我用国产FM的接收,也不敢飞太高太远了,而且飞直机习惯了,总要看清姿态才好。

好小子我就飞了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拉了2次都飞不高(也就4,5米高),别人的飞机,可能比较小心吧。但是似乎很多人玩这个好小子,就是楼上图片的,按道理也应该很好飞。。可也不是摔不坏,机头插地,前面机头直接回断掉。

网友:
哈哈,机头可以修复的。我的碎过几次了。泡沫胶+纤维胶带很容易搞定。只是重量会增加些。

楼主:
经过多方比较,已经预定最新版EPP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