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很难拆装

楼主(2010-09-26):
一台雷虎32
发动机
使用约10小时,想拆下清洗,将缸头6个螺丝拆下后,缸头和汽缸很难分离,暴力分离后,发现汽缸套已经和汽缸粘死了,不知道如何拉出来,随后拆卸失败又想将缸头装上,发现无论怎么小心对准,就是无法安装,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丟水裡煮個十幾二十分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記得水份排乾淨,拿WD40噴洗軸承,可以的話最好換掉
這是個土招,但有效

网友B:
铁汉同志所言极是,别煲过了就行!~

网友C:
我上次也做了个,水煮50,先水煮,后油炸,最后挂了~

网友D:
把发动机放到超声波清洗器里,用煤油或甲醇或香蕉水,煮到油温50°左右,就比较好拆了,再拆不开的话可以用一点硬木条担在活塞顶上,两头挑在扫气口上,曲轴上装上螺旋桨,一扭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