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以后可能得到点门道了,淘到一古老台钻,已修理好又买了台虎钳等老货

楼主(2010-09-26):
300元淘到老台钻,型号Z406,查了资料应该是精密台钻.好不容易拆开盖子发现升降的部件断了,我敲打了半天,似乎也不能升降,不知道是锈死了还是不能升降.

修理好啦,升降很好用,非常顺滑

修理好啦,升降很好用,非常顺滑

近看,晚上光线太差,不能聚焦

近看,晚上光线太差,不能聚焦

把电机转接铁板锯了一块,四角各一5mm孔,中间15.5mm孔,中间的孔是先钻N孔,再用小砂轮铣的,辛苦,居然很圆,也正 ...

把电机转接铁板锯了一块,四角各一5mm孔,中间15.5mm孔,中间的孔是先钻N孔,再用小砂轮铣的,辛苦,居然很圆,也正 ...

楼主:
机器人的铭牌还在,上面写着79年生产的,宁夏吴忠县机具厂.
电机应该不是原配的,因为做了个连接钢板,塔轮也不是原装的4层,拆开电机打扫了一下,很重,估计有10-20kg,下面有两个铁盖窗口,一个是接线,上面有图写着可以接110v,也可以接220v,单相电机,另外一个铁盖窗口可以看到里面的线圈,还有一个离合结构,估计是启动的时候用到启动电容,启动完成后就断开了,有弹簧接触片.

电机虽然不是原配,但噪音很小(启动时噪音大些),空载工作时温升极低.

升降结构断了,我用木头隔着锤机头也不能动,不知道是不是锈死了?想把机头升高些空间大些,好加工些.
整个机器感觉挺重的,估计超过50kg.

网友:
真的淘到宝了。
用扳手是不是可以升降呀。

网友A:
应该先松开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松开锁紧。

锁紧松开了的,把锁紧的螺丝都拆下来了.那个升降结构件断了,中间是有丝杆,刚垫块木头敲打了半天纹丝不动.

网友B:
钻孔直径6mm是小了些,300也许贵了,新的16mm夹头才400呀

网友C:
我弄了台比这大很多的16的400元

我弄了台比这大很多的16的400元(大概有200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钻孔直径6mm是小了些,300也许贵了,新的16mm夹头才400呀

我认为300值了,这机子档次并不低,升降机构应该不难修,如是丝杆断了连螺母一道换一套粗点的就行了。现在新买的台钻太单薄,上16mm的钻头用点劲垂直度就不对了,杆太细太薄,托架也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300值了,这机子档次并不低,升降机构应该不难修,如是丝杆断了连螺母一道换一套粗点的就行了。现在新买的台钻太单薄,上16mm的钻头用点劲垂直度就不对了,杆太细太薄,托架也单薄。

丝杆是好的,是连接机头的连接件断了,现在上下不得,实在不行就不升降了,新的台钻是太单薄了,我230元的垃圾小台钻用点力向下压,可以变形10mm,这个Z406新机要1k多,重量也没这么大,只有30多kg.Z406是精密台钻,钻夹有大的卖,怕主轴受不了.

楼主:
应该是类似这个机头的连接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台比这大很多的16的400元(大概有200斤)

那你真划算,我看到还有很大的,太重了家里放不了.我这个估计有60kg

楼主:
没有表打,转动时肉眼观察连接杆,象静止一样,估计精度还可以.

网友E:
松开所有锁紧螺丝,喷上除锈松动剂再用拉爪器往外拉。

网友F:
这个跟我改制的钻铣一样的
一个牌子一个型号。300比较值,不过我是1.5一斤买的呵呵
这个轴套和轴精度很好。跟外面几百的垃圾小钻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装了一个老马头牌6MM小钻夹看不到跳动
轴套用料也不是一般几百元小铣的那种。

底座也比较厚重。单底座25KG

底座也比较厚重。单底座25KG

网友G:
406不错,我也有一台!不是通过螺杆升降的!你那台可能是立柱与机头锈死了。喷点WD40再试试转动,当然要先松开立柱锁紧。你先试试!不行的话我给你拍我的4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开所有锁紧螺丝,喷上除锈松动剂再用拉爪器往外拉。

是有这个想法,用敲的办法有可能敲弯了(虽然可能性很小,轴挺粗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我改制的钻铣一样的
一个牌子一个型号。300比较值,不过我是1.5一斤买的呵呵
这个轴套和轴精度很好。跟外面几百的垃圾小钻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装了一个老马头牌6MM小钻夹看不到跳动
轴套用料也不是一般几百元 ...

太好了,翻出你的贴子看看.那个塔轮还没拆开,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

引用 网友G:
406不错,我也有一台!不是通过螺杆升降的!你那台可能是立柱与机头锈死了。喷点WD40再试试转动,当然要先松开立柱锁紧。你先试试!不行的话我给你拍我的406。

我这个是通过螺杆升降的,螺杆我都拆下来了,我看了跟机头的连接件,不是铸铁做的,是一种硬塑料做的,难怪拉破了,这种塑料硬件好象也很大,破损的一块我用铁锤敲了N次才全部打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好了,翻出你的贴子看看.那个塔轮还没拆开,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

我这个是通过螺杆升降的,螺杆我都拆下来了,我看了跟机头的连接件,不是铸铁做的,是一种硬塑料做的,难怪拉破了,这种塑料硬件好象也很大 ...
用拉马吧。我是砸的。结果把皮带轮最大和最小的砸坏了,皮带轮上没有锁紧螺丝的。当时我看到这个钻的时候也是你那部位断了。好象那地方是比较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拉马吧。我是砸的。结果把皮带轮最大和最小的砸坏了,皮带轮上没有锁紧螺丝的。当时我看到这个钻的时候也是你那部位断了。好象那地方是比较容易断

我看到你以前的贴子了,我看了中间铸铁机头,晕倒,这东西怎么能砸得断啊?
断的地方是一个连接机头和升降螺杆的塑料件(很起来象塑料,强度比较大),连接机头的四个螺丝都在.看来先WD40,再拉马是比较恰当的办法了,我现在没WD40,前天滴了点机油看来不能渗锈,等买到WD40和拉马后准备再拆,现在当个台钻用,刚好能用上,再买一条三角皮带可以变成高速.

网友F:
我当时买也只是需要主轴和轴套。但是废品站没工具拆,只好暴力了,铸铁本来就比较脆
你看我现在做的钻铣用的就是这个钻的主轴,到时候准备跟7HK老大学习只用轴套换ER20杆
你这个300收来还带电机很实惠 的

网友:
看来有必要统计一下名称了,有叫拉马的,有叫拉抓的,有叫抓顶器的,我们这个地方叫摞子,这么多的叫法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有时真是晕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当时买也只是需要主轴和轴套。但是废品站没工具拆,只好暴力了,铸铁本来就比较脆
你看我现在做的钻铣用的就是这个钻的主轴,到时候准备跟7HK老大学习只用轴套换ER20杆
你这个300收来还带电机很实惠 的

看过你的钻铣贴了,我这种水平现在肯定搞不来,买这个台钻纯粹是当台钻用.我看你那个是西湖Z406,我这个是1979年宁夏吴忠县机具厂,但结构一模一样.试了下,这个钻挺不错的,有劲,噪音很低,受够了垃圾串激电机了(空跑起来很快,噪音很大,受点力立马就没劲了,转速急剧下降),用4.2mm钻头钻铁比较轻松.主轴(B10锥度)看起来精度不错(没表打),转起来跟静止一样,打算买个最大可夹10mm的B10钻夹,这样用途可广泛点,可以偶尔钻钻粗孔.那个电机也是老货,很重,里面好象带电容离合结构,启动后噪音很低,机器主要是皮带摩擦噪音.看来机械品还是老货实惠,这么多年了,还能很好使用.
自从上论坛一个多月,总算找到点门道了,感谢各位大虾的经验和贴子.

网友H:
时间长锈死了,拉马可能也不行,找家修摩托的店(能镗缸和压曲轴的)用压轴的架子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时间长锈死了,拉马可能也不行,找家修摩托的店(能镗缸和压曲轴的)用压轴的架子压出来。

那太麻烦了,搬来搬去累死人的,我和LP两个人用扁担(扁担是我爸爸某次过年有次挑来一堆猪头食品后放这里的,想不到很有用,抬了N回东西了,包括一次车床,一次台钻,以后还有雕刻机的)抬上8楼(没电梯),累得满身大汗.现在不升到最高基本也够用,总共才300元的东西,不值得折腾了,等下次买了WD40,喷喷如果能拉起来就好,拉不起来也算了,现在离最高只差10cm左右的距离.

楼主:
用两个垫片,一个钢丝,做一个简易升降,隔着木头敲打老台钻的机头,左右摇晃,然后慢慢向向提,花了个把小时终于把机头给提出来了,发现立柱的中间部分完好无损,一点锈都没有,只是两头暴露在外的特别是接头处生锈了,用细砂纸稍微去锈后擦干净打黄油,就非常顺滑了,很轻松的左右转动和上下,而且一点缝隙都没有,老东西确实做得不赖,立柱壁厚8mm,头上有升降螺母更粗了,找了块4mm铁板(就是此机装电机的转接铁板,取一部分下来,不影响)学xiaoyi888用手锯,打算中间钻大孔(用多排孔开孔,然后小砂轮磨),四周钻4个5mm孔,用于安装4个长螺丝连接到机头,这样升降功能就修复了.
没台虎钳,论坛学习老贴后今天去买台虎钳,只挑老货,通过学习应该选左右不晃的台钳好,同时钢口硬的,于是选了这个台虎钳,80元.
同时买了把卡尺,桂量山牌的,也是只挑老货,感觉手感不错(九量新货也比较了,手感差多了,还有成量的贵点,但有的地方有小缺口,手感也差不多),上面的油完全干了,象脏的垃圾一样,尺是新的,没磨损,回来机油洗后上黄油.35元.
又买了把老货不锈钢尺,5元.
还买了两跟上工钻头,总共4元(楼下小店卖3元一只).
中毒了要慢慢解毒,开始几次吃了亏,现在终于感觉走上正道了.

台虎钳,卡尺,不锈钢尺

台虎钳,卡尺,不锈钢尺

台钻升降可以了,需要做一块铁板和4根螺丝来固定机头可靠

台钻升降可以了,需要做一块铁板和4根螺丝来固定机头可靠

台钻,电机,台虎钳

台钻,电机,台虎钳

电机很重,温升很低(非原装的)

电机很重,温升很低(非原装的)

电机里面有一个离合结构,启动后电容就分离了,里面有触点和弹簧

电机里面有一个离合结构,启动后电容就分离了,里面有触点和弹簧

台虎钳拆开了,车制丝杆很顺滑,钳头被焊接在钳身了.

台虎钳拆开了,车制丝杆很顺滑,钳头被焊接在钳身了.

燕尾结构,间隙很小,几乎不晃动

燕尾结构,间隙很小,几乎不晃动

楼主:
这次台虎钳和太钻相比,还是台钻划算多了,台钻只有点小毛病.台虎钳就是一死铁,重量也不大,现在对重量没太感觉了,估计台虎钳15-20kg左右.当然比以前不懂时候买的桌虎钳(40元,就台钻下面那只)划算太多.
刚试下了,好用(大板手很容易操作),挫铁板果然方便很多,真是钳工的第三只手.
另外这只台虎钳可以回转,不知道通常的是不是都这样.回转有快速锁定,感觉很好用.

楼主:
修理好啦,很好用,虽然是很简单的工程,但工具有限,手工量不少,特别是中间那个大孔,先钻N小孔,再用小台钻,小砂轮铣孔,就手拿着铁板来回磨,砂轮都瘦了一半,孔居然很圆,也正在中心.

楼主:
老板那里看到两台双层滑台,带工作台,还有步进的安装孔,估计是什么数控设备上拆下来的,粗看了下,发现不错,台面大约700X400的样子,估计挺重的,没带相机没拍照片,因本人现在玩不来数控,也没问价格,感觉是挺不错的,如果哪位感兴趣我下次去拍找照片,还有台金火的手板床,报价也不贵,好象450的样子,听老板说还有台工具机,钻铣部分没了,买完东西走了忘了看样子,下次一起看看.
这家做二手回收转卖的,我看一屋子东西全卖出去的话真可以卖上百万,发现做这个挺赚钱的,搞不好一个台钻都能赚我1-2百(可能就是1-2百收的),卖我300,这个台虎钳估计是废铁价收的,卖我80,机械爱好者的钱真容易被赚走.
不过相对新品来说,这种老货实惠太多了,要是见多识广了,还真能淘到好东西.武汉汉阳那个二手机械市场,里面有巨大的机器,最小的也有1-2kg,大的有几层楼高.上次去没看到什么名堂,下次再去好好瞧瞧.

网友G:
虎钳看着做工不错!80块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虎钳看着做工不错!80块值的

您说值我就放心了,这东西本来价值不高,只要东西好用就好(用了,发现确实挺方便的,这钳有个缺 陷就是跕被敲裂了,从里面可以看出来,外面看不出,只看到象是踏陷了).抗这东西又出了两身汗(先背到车站出一身,然后从车站抗上楼又出一身).
学习您的锯功和挫功,估计只学来1/100,但也把台钻修好了,现在挺滑溜的.看了您的贴子,发现人的手工的力量其实很大,您给了我们用手工造机的信心.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C:
我弄了台比这大很多的16的400元(大概有200斤) .............那你真划算,我看到还有很大的,太重了家里放不了.我这个估计有60kg                            楼主下次去看能否拍些台钻图片来看看?𢖩心里被你说得痒痒的   先谢过了!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值我就放心了,这东西本来价值不高,只要东西好用就好(用了,发现确实挺方便的,这钳有个缺 陷就是跕被敲裂了,从里面可以看出来,外面看不出,只看到象是踏陷了).抗这东西又出了两身汗(先背到车站出一身,然后从车站 ...

呵呵,过奖了!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