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机种!

楼主(2010-09-2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29532126本来是想买这款来飞的,以为很容易,谁知道一发帖就被老鸟们秒炸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向我这种从没飞过的买这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678956230练习飞行可以吗?将来能飞前面f15那款吗?我的目的就是要飞F15那个,有推荐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遥控的好象分很多种,三通四通的,后面那款遥控跟前面那款相同吗?

网友:
第二个是玩具,和第一个相差太大了。学习就买模拟器吧。什么飞机都有。

楼主:
是不是用了模拟器就可以飞F15的那种了?

网友:
初学应该买练习机,例如那个网站里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55801038

网友:
第2个是玩具  跟4通模型完全不同
买个EPP的好小子或者MD赛斯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29532126本来是想买这款来飞的,以为很容易,谁知道一发帖就被老鸟们秒炸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向我这种从没飞过的买这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678956230练 ...

适合新手,但是最好换了接收,转弯不太好控制

网友:
其实四通比三通好控制哦…

网友:
....另一个是玩具- - ! 你玩这架没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