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 5S 20C 4200mAh 是否虚标?

楼主(2010-09-26):
这组电池 5S 20C 4200mAh  从3.7V 冲 到4.2 冲了2700mA 入去。请问这组电池有虚标吗?

网友:
应该是虚标了,3000mah左右才正常的~

楼主:
请问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3.7V -4.2V 应该有75-80%的容量
4200*0.75=3150

网友:
但是C数虚标没就难说了,牌子的都是虚标!~

网友A:
物美价廉永远是我们平民百姓(穷人)的追求,无可厚非的。但人世间的一般规律要是价格决定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去尝试,但不要太投入,就像买彩票一样,完全靠运气啦。

网友B:
汗死你们了,不懂不要乱说,误人啊,3.7V代表什么,你都不知道,还在这大说一通,还有你写的那"4200*0.75=3150"你自己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别的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我只想说句,想要知道电池实际容量只能用0.5C或者1C的电流把电放完,(一般放电下限为3V,有的2.75V)搁置5分钟后,充电充到电池上限电压为止,(一般上压为4.2V)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具体充了多少电量进去,将充进去的电量记为电池容量。
还有就是倍率,倍率不是容量决定的,这个跟容量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内阻。为什么高倍率电池的内阻会小,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打个比方,把电池里面的电量比做是人的话,正负极为河的2岸。电流输出的导电媒介为桥梁,电池在使用时好比人从A岸过桥到B岸,那么桥梁越窄的过人的速度就越慢,也就是说电流量越小,桥梁越宽的过人的速度就越快,等于是电流量越大。)通过这个比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人在过窄桥的时候是不是会比宽桥更要堵塞?这就和内阻的概念相似,放电电流小的电池一般阻值会比较大,因为电池内部的设计的导电“桥梁”窄了或者是少了,倍率的内阻比较小,因为电池内部设计的导电“桥梁”宽了或者是多了。我只能告诉大家,电池的倍率性能是根据电池的生产制造工艺来决定的,由于一些工艺的问题导致同材料同型号的电池倍率型的容量比容量型电池的容量要小很多。
上面的比方只是倍率性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原因在这就不多说了,因为要说详细的话很麻烦,请大家见谅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随时发邮件给我,我们都是朋友~~~~~~~phenixlxb@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死你们了,不懂不要乱说,误人啊,3.7V代表什么,你都不知道,还在这大说一通,还有你写的那"4200*0.75=3150"你自己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别的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我只想说句,想要知道电池实际容量只能用0. ...

那你来说说4000的电池,3.7V 到4.2V充满应该充多少容量才是正常的?
你说的2.75V -4.2V  用1C 充电为真实容量, 谁都明白, 问题你是,自己花钱买来的电池, 你会放电到2.75V 再去充满来测试实际容量吗?
实际使用中, 只能按照常规的使用状态下,根据电压值来估算电池容量.
你觉得你说的那一大通大道理适合玩家吗?

这张表是某电池厂家列出来的. 虽然不能全面代表,但是基本都适合目前的锂电池.
难道我说的和这个出入很大?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美价廉永远是我们平民百姓(穷人)的追求,无可厚非的。但人世间的一般规律要是价格决定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去尝试,但不要太投入,就像买彩票一样,完全靠运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00*0.75=3150"你自己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

正解!且具有可操作性,对玩家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说一大通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把水搅混啊!

楼主:
其实各位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不科学的!因为大家争论没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放电的倍率是多少?使用什么电芯放电?多少温度放电?不同条件下锂电池的的放电曲线不尽相同的!所以,现在基于一个不同的条件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先说一下放电平台,很多人把电放到3.7V 就不放电,其实这是商家对模友一个最稳当的说法,因为在这个之上确确实实是保证了电池的安全,但这不意味着锂电池只能放电到3.7V。

各位看看以上的放电平台(不同的电池平台不一样),这个平台是3.25之后电压就跌得很惨。现在很多模友,3.25-3.7 这个平台浪费了,把剩下的容量当配重放上了飞机了。

再说一下,不同C数的放电曲线:

在小于1C 的时候放电,曲线相对整齐,这个时候容量的计算(估算)偏差不大,这也是为什么电池容量计算的标准是定在这个C数!

以上的放电C数加大了的放电曲线,大电流和小电流的曲线不尽相同,这也为什么说,有些模友把电池放在飞机上放电(大电流)到3.7V 和小电流测试放到3.7V 然后冲回去的电相差10%!也就是说所谓的虚标的原因!!如果要说公平,就是必须要按1C放电到2.8V,然后再看冲入的电量计算容量,这才正确。

再谈谈,不同电芯,其实放电曲线也不一样的:

还有不同温度,放电曲线也不一样:

*********************************************************************
按照以上所说的,如果仅仅简单依据一个对应电压对应多少容量这样判断某款锂电池的容量大小,在某个牌子某个型号上这样是行得通的,但没有共性,没有共性必然导致套用这个公式对其他电池容量的判断错误!
以上是我对电池放电曲线和容量计算的浅薄认识,希望各位模友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各位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不科学的!因为大家争论没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放电的倍率是多少?使用什么电芯放电?多少温度放电?不同条件下锂电池的的放电曲线不尽相同的!所以,现在基于一个不同的条件下,公 ...

你既然能这么清楚的了解电池, 还能拿出这么多数据依据..
那又何必开帖问这个你都明白的问题?
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能这么清楚的了解电池, 还能拿出这么多数据依据..
那又何必开帖问这个你都明白的问题?
搞不明白

开始不明白,后来在5irc 那边问到碰出火花,然后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和报告,发表一下我的想法。

网友:
就不明白。討論這個幹嘛。讓你沖進去4000,你能放出來多少才是有用。
想測試,把電池放到3v。再沖到2000mah,再用大電流,10A以上(我試過用CDR40A放)
能放出多少才是真實值,充電器那個充電容量都是放屁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各位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不科学的!因为大家争论没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放电的倍率是多少?使用什么电芯放电?多少温度放电?不同条件下锂电池的的放电曲线不尽相同的!所以,现在基于一个不同的条件下,公 ...

大家说的放电到3.7V都是指空载电压,带负载特别是大负载时,即使是满电电池的电压也可能会降到3.7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