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9X2的

楼主(2010-09-26):
9X2感度通道应该是接到第七通道,即ASUX(不知拼错没有)通道吧?可是我接到那里,在控上观察moniter,打ASUX2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能这样,我就无法实现快速切换锁尾与非锁尾。要进入DEVICE SET里面设置通道么?我还不太明白。希望哪位大侠懂得的给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
相当于AUX2。
你接对了的
观察是否能切换锁尾是在 陀螺感度那里看的 你切换AUX2 开关以后 那个光标会自动移动到另外个位置,比如0到1
MONITER上是看不出来的哈~因为那是行程监视,你接的不是舵机~~是陀螺~~

网友:
在DEVICE SEL里看看 AUX2下面是不是选的  AUX2 SW,再下面选 GYRO或ACT

楼主:
好的,感谢上面两位!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
如果设置正确的话,拨动开关能在monitor上陀螺仪所接通道上直观显示出来。陀螺仪的感度乃至模式说到底就是由该通道的行程(正或负,行程的大小)输出决定的,和舵机完全一样的工作原理。

楼主:
我刚才试过了,在Device  set里面,AUX2下面确实是AUX2 SW,对应的最下面那个是GYR,我的理解就是指的陀螺仪,按确定,这个并GYR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是显示GYR,然后回到moniter上观察,拨AUX2开关,没有任何动静,而且陀螺也没有任何的反映,我已经在0号位置设置了60%的感度,在1号位置设置了30%的感度,陀螺并没有出现锁尾灯熄灭的现象,一直停留在锁尾模式下。不解,还请各位再耐心帮忙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
一般aux2 设为GYRO使用的话,使用TH.HOLD来切换普通模式和锁尾模式,油门锁定时,设置HOLD时GRYO为普通模式,非锁定时,GRYO设为锁尾模式

楼主:
问题解决!百思不得其解,最终无奈地恢复默认设置,居然就好了。回头看DEVICE SET里面的设置,也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奇怪了……感谢各位的解答了!谢谢!!!

网友:
接一个舵机到陀螺仪的感度通道来调试。你可以非常直观地观察到所谓的“感度”和“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等调到波动开关有反应后,再把舵机去掉,陀螺仪感度线接回去。

楼主:
今天早上再次试验时又发现问题。在设置陀螺仪感度那里,本是有三个选择,即INH , RUD , AUTO三种。如果我选择的是INH,则AUX2开关有效,但此时感度无法自动随着模式开关切换感度;而如果选择AUTO,虽然感度能够随着模式开关自动切换了,但是AUX2开关又无效了。
     我想要的目的是,既能够使感度能随着飞行模式的切换而自动切换,毕竟一般模式和3D模式下感度要求值是不一样的。同时又可以通过AUX2开关来完成锁尾与非锁尾模式的快速切换,因为在设置陀螺仪中立点的时候需要用到。
    前面有大将说到,可以通过油门锁定来实现,但是,在我的控上,油门锁定时,油门在最低点,螺距也是在-11度这样,而一般模式最低螺距是-2度,这样就完成了螺距变化速度很快,我怕舵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