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天8 2.4g还是买天7 2.4g好?

楼主(2010-09-26):
新手想买个控,不知买买天8 2.4g还是买天7 2.4g好?价钱相差不多买天8 2.4g还是买天7 2.4g好,麻烦高手指点!买天8 2.4g988元两个接收机,买天7 2.4g698也是两个接收机,天8就功能多,天7我就看中他用4个电池,电压低,辐射也小。正犹豫!

网友:
高频能换吗????还是天九比较好,买个二手天九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频头可以换的,我看了介绍。天9买2手的不放心。

网友:
就功能的角度来说,还是天8吧!

网友:
其他的也可以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什么控啊!主要没米啊!所以要精打细算!麻烦大家指导

网友:
天8,功能多。可以更换高频头。
如果随便玩玩就天7,认真玩就买天8吧,控是耐用品,买个好点的不容易换。

网友C:
天7的原生2.4G对比天8有优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7的原生2.4G对比天8有优势吗?

尾旋关于原生与非原生的技术帖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10679&extra=page%3D1

网友:
2810吧,看着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旋关于原生与非原生的技术帖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10679&extra=page%3D1

看过了, 总结一下, 原生2.4G,避免了中间模拟型号的转换, 失真更小,速度更快。 从这点上来看T7完胜。

关于天7还有一个担心。

  天7高频模块方的空的地步,导致馈线比较长,想象起来馈线长了可能会衰减系数增大。高频头的位置和辐射大小的关系的确牵强了些。 如果谁能做一下这些主流的控(T7,t8 ,2801,dsx7,t9,8fg)的10cm距离的辐射对比就好了。

网友E:
天7只能存3个模型,请慎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天7只能存3个模型,请慎重

您好:
      存储模型的问题,我们也收集了广大模友的反馈,目前正在评估,后续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我们一直很重视大家中肯的建议,也谢谢大家经常给予我们的建议,谢谢!

网友:
最好买个699的天8裸控 改装飞梦V3 2.4G头 最经济

天地飞实在不配卖1000元以上

网友:
真是不好选择

网友:
天7要再观望一段时间,天8本来是不错的,错就错在天地飞要硬把它和天9拉开距离,于是制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中文显示屏
考虑下2801吧,现在越来越多人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看了大家的帖子,谢谢大家的帮助!还是等等厂家看天7有什么改进!

楼主:
我今天和买家说了,他们建议我买天8,2.4g我还在犹豫,就怕天8失控!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和买家说了,他们建议我买天8,2.4g我还在犹豫,就怕天8失控!高手给点意见!

呃············天8失控,天7就不会啦,搞不懂LZ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
      存储模型的问题,我们也收集了广大模友的反馈,目前正在评估,后续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我们一直很重视大家中肯的建议,也谢谢大家经常给予我们的建议,谢谢!

嘿嘿,这就是说有可能升到5个,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这样想的,天7是新品,应该有所改进,失控可能没有天8的可能性大,天8是外置高频头的,怕操作的时候有松动,天7的高频头在里面,应该会好点!

楼主:
我已经平衡了一下大家的建议,已经入手天82.4g的控了,但愿使用稳定!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H:
功能的角度来说,还是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