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LAMA V4 的内轴拔不出来,求助。

楼主(2010-09-26):
固定环的螺丝都拧下来了,内轴的齿轮也拔下来了,按理说已可以把内轴拔出来的了,但就是不行。

这个是外轴带齿轮的一头,固定的

这个是外轴带齿轮的一头,固定的

主旋转头B和倾斜盘下面的固定环

主旋转头B和倾斜盘下面的固定环

整体

整体

楼主:
我是为了换倾斜盘上面的主旋转头B才要拔出内轴的。

网友:
ab一起拆下来 然后看那里弯了

楼主:
现在内轴拔不出来,外轴也自然不行啊。

楼主:
应该不是弯了,转动还是很自如的。只是旋转头坏了,我要换

网友:
上齿和内轴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小轴承,是那个轴承挡住了内轴吧

网友:
圈圈那里有个+螺丝的,上了螺丝胶的,用电烙铁碰着螺丝8秒左右快速拧下螺丝

ps:我当年不懂这个,直接用钢锯片锯了固定环……想起就晕死

网友:
暴力点……我当年是B轴卡在固定环上,花了好大功夫……又是敲又是打的……最后把B轴搞废了,固定环搞废了……

楼主:
已搞定了,我就是搞坏了好几个配件了,最后用板手敲下来了,用钳子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