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塞斯纳电机座问题

楼主(2010-09-26):
1.5米大赛是木片的.
最里面直接是机身泡沫了.没有什么东西来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
这样撞到的话很容易直接插进机身里面去.
各位大大有什么方法来整体加固一下
电机
座么?
文件名:
描述: 电机座1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71e3219-c96a-11df-ab57-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电机座2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7485a02-c96a-11df-8bf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电机座3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76e4fae-c96a-11df-82b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
兄弟你算买机子了,是易德的吧 我当时也是很有激情的买下此机,后来炸了N次后一点激情没了,换了两个机身,两个机翼,现在已经爽飞了,空中操控还是可以的,就是降落缺点火候嘿嘿。 说到电机 易德设计真**变态,电机架要坏了,就损伤到里面的机身,最后只能更换整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炸鸡! 另外此机反扭力巨大,老弟安装电机时调好拉力线,否侧鸡鸡起飞是向左倾斜,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