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问题,我发新帖怎么图片上传只能选一张了

楼主(2010-09-26):
以前不是能上传10张么,怎么搞的,请朋友们说下

网友A:
刚试了下,可以啊!你要选中第一张图片后,才会出来第二张的那一行。

楼主:
我的不行呀,是不是IE8的问题
只有一张图片的选取

网友B:
新的系统,或者IE8貌似都有点,我的也一样,每次都是编辑的

网友A:
可能是IE8的问题吧,我没有用IE,用的360浏览器和世界之窗,都正常的。

楼主:
根据成都小cai神的设置方法
已经可以连续上图了,谢谢小cai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