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有没有兄弟想上425 ,但电池方面....

楼主(2010-09-26):
6S 1P 的太贵了,坛里面有没有兄弟是用 3S2P 2200MAH 的方式飞的?用两块450
电池
飞?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网友A:
飞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个串联线就行了

网友B:
完全可以,只是重量稍微重了一点。
6S1P,某植物牌2600MAH的300多一块,不算太贵。

网友C:
我就是用,ACE 3S1P2200M20C*2!

网友D:
有198一块的,我搞了一块还在路上。回来试试效果

网友D:
补充一句,是6S的2700MA

网友E:
劝你不要用3S2P 2200MAH ,保证你的电池很快就要死掉,我认为起码要用2600mah,20C的。

网友F:
串联,用25C 以上的,否则 会很快鼓包的

网友G:
我用过了,时间飞不长

网友H:
3s2p 是4400mah 11.1v。。。。。。。。飞不了
只能说用2组3s电池串一个6s1p 2200mah出来,能飞,和亚拓500差不多,时间3分半,电池差点的飞不到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