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esp电调安装位置及布线!

楼主(2010-09-26):
据说亚托70A电调发热量很大,我想装到侧板上应该有助于散热,于是就先用3M双面胶将电调粘在侧板上,然后在用扎带扎紧。
请大家看看是否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安装位置及走线的方法也请告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用亚托的魔术带再绑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亚托的魔术带再绑下,这样可以吗?
      魔术带有点多余!   捆扎力量不大!用扎带就可以!我的也是这样!  。。。  一会照几张照片来!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这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带有点多余!   捆扎力量不大!用扎带就可以!我的也是这样!  。。。  一会照几张照片来!

呵呵,魔术带有亚托的字样,好看点,当然扎带也用上了的!

网友:
毛手毛脚的照了几张图片!。。。

魔术带用于固定三相接头! 维护和更换都比较方便!

魔术带用于固定三相接头! 维护和更换都比较方便!

油门线走电调的下面进入机体到接收!

油门线走电调的下面进入机体到接收!

斜盘舵机线!

斜盘舵机线!

接收区!有点乱!

接收区!有点乱!

陀螺仪分线口!3M胶粘在侧板上!

陀螺仪分线口!3M胶粘在侧板上!

陀螺仪的安放和固定!

陀螺仪的安放和固定!

侧板内侧的两根舵机线!

侧板内侧的两根舵机线!

尾舵机连接在降压线的接口!

尾舵机连接在降压线的接口!

子接收!

子接收!

注意的齿间歇!

注意的齿间歇!

网友:
跟我的布置一样,另外别听传说发热大其实70A用在500上即使连续飞也几乎没温度,电机500M电调都发热很小
这是老图,现在电插已经换成XT150了

楼主:
你的电机是AKE的500R?这个电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是AKE的500R?这个电机如何?
             还行啊!比YT的电机轻一些!发热小!

网友:
啥牌子的电调....?

楼主:
恩,我的450R就感觉比YT的450M好!更暴力些,重量也轻,发热也小!

网友:
装这个位置是正确的。

开3D走3分钟看下,如果电调发热量小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电调很热,那要把扎带扎到电调的热缩护套上,不要扎在散热片上,一来妨碍散热,二来太烫扎带可能融化。

网友:
500ESP

重心在前面,3D下来电调温热,装上头罩后看不见电调,很美观

网友:
学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