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450c,虽没炸机,但炸心

楼主(2010-09-26):
450c到手后,进行了全部检查,静态看都还满意,特别是因为带定位平衡的套机,感觉飞嘛应该较轻松。
为此还准备了不少东西,电池也改装了几个出来(以前有几个2s电池,2200ma,25c),450c的相关资料,参数设置也基本搞定。
拿出去首飞,发现飞机一离地,到处乱飘,立即关油门,又来,还是一离地乱飘。搞掉几块电池,飞机最高离地不超过0.5m,一次连续留空时间不超过5s。纠结。
定位平衡功能不知为何不起作用,看450c的视屏,飞机基本上一离地,就会自动平衡,这个也没有做到。
套机应该都是出厂调试过的,不会参数设置有问题吧。
450c的同类:我的遥控参数如下,帮我看看。
///////////////////////////
开机参数
s1=n1//s2=hp1//s3=d2//s4=9.6
序号    类型    左右   截止
设置参数
通道正反:r1=nor//r2=nor//r3=nor//r4=rev//r5=nor//r6=rev//r7=nor
通道最大值:e1=50//e2=50//e3=50//e4=50//e5=50//e6=50//e7=50
通道中间值:t1=38//t2=11//t3=30//t4=0//t5=0//t6=36//t7=0
大小舵量:da0=100//da1=60//de0=100//de1=60//dr0=100//dr1=60
               da:副翼       de:升降          dr:方向
油门保持值:h1=0
陀螺敏感度:g1=28//g2=28    g1:正常    g2:idle
油门曲线:cn1=0//cn2=25//cn3=50//cn4=75//cn5=100////ci1=0//ci2=25//ci3=50//ci4=75//ci5=100
  cn:正常                                     ci:idle
螺距曲线:pn1=38//pn2=46//pn3=58//pn4=80//pn5=95////pi1=0//pi2=25//pi3=50//pi4=75//pi5=100////ph1=0//ph2=25//ph3=50//ph4=75//ph5=100
  pn:正常                          pi:idle                        ph:hold
混控比率:pa=50//pe=50//pp=80      pa:副翼//pe:升降//pp:螺距
辅助通道:a1=0//a2=100      0:手控//负值:平衡//正值:定位
///////////////////////
发现几个不同于寻常地方:
1,通道的行程最大都为50。一般应该设为100吧,设50的目的是否是减小敏感量?
2,既然通道的行程最大都为50,那通道的中间位置应该为25吧,怎么设的参差不齐呐?不会是出厂调机的原因吧?

通道如下:
通道号 控制 说明
1 AIL 副翼
2 ELE 升降
3 THR 油门
4 RUD 尾舵(方向舵)
5 GY 陀螺仪感度
6 PIT 螺距
7 AUX 辅助通道(开关)
/////////////////////

飞了2-3个小时,劳神劳心,最后纠结。还不如3通机。
450c

fxd 3通机,两个差不多大小。

网友:
 这些理论参数还要机子实际情况配合啊,“一飞就起来,稳稳停在那里。。。。。。。。。。。”练模拟器吧。

网友:
新手以为装了平衡仪就可以随便飞了   ,平衡仪只起辅助作用,要飞起来还是靠技术。

楼主:
问题没解决

网友:
把平衡仪拆了,只用KDS800说不定还好些,又一个被GL逼疯的模友。

楼主:
1,通道的行程最大都为50。一般应该设为100吧,设50的目的是否是减小敏感量?
2,既然通道的行程最大都为50,那通道的中间位置应该为25吧,怎么设的参差不齐呐?不会是出厂调机的原因吧?

网友:
又一个给模型玩的。

网友:
是不是还没有适应呢?

楼主:
450能不能改双桨机呐?

450能不能改双桨机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能不能改双桨机呐?

类似于把汽车改成自行车吧。

网友:
LZ只需要把G1设置成80,
平衡仪软件里面的设置选择到定位模式就可以达到定位悬停的效果了

网友:
又用一个用玩具眼光看450的人了。还好有平衡仪,要是没有你会彻底崩溃。不过GL的平衡仪也不怎么样

网友:
不练到模拟器倒飞四面悬停,不买机子。

网友:
要先玩不带平衡仪的,然后再装上平衡仪,你会发现GL平衡仪比你想象中有用

网友:
见识了:loveliness:

网友:
还是多练模拟器

网友:
无数前辈的经验 模拟器!
个人觉得不要依赖平衡仪

网友A:
平衡仪和陀螺仪有什么不同,不都是为了飞机好飞吗,你能,把陀螺仪拆了飞飞看。只是平衡仪技术还不完善罢了。直升机上装平衡仪这是个发展趋势。
想想刚有陀螺仪时的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仪和陀螺仪有什么不同,不都是为了飞机好飞吗,你能,把陀螺仪拆了飞飞看。只是平衡仪技术还不完善罢了。直升机上装平衡仪这是个发展趋势。
想想刚有陀螺仪时的的状况。

无知者当你无畏~~~

网友:
450   双桨机  不好

网友B:
最后一张 图 那是什么“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