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如何开3D模式

楼主(2010-09-27):
10C 如何打开3D模式?谢谢

网友A:
这个,楼主还是不要用这么高级的控算了

网友B:
打开高级菜单的第二页,找到飞行条件CONDITION SELECT ,按确定,进入,到IDLE-UP1,变为OFF,然后到SW底下的E,变为F ,然后再到POS底下,使变为DOWN,3D开关设置完成。3D开关就设到开关F上了,F开关往上扳的时候,你的控里面板上的红灯闪烁,说明开关打开。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