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各种工业设备对润滑油的要求

楼主(2010-09-27):
各种工业设备对润滑油的要求

制硝 2008-07-05 10:53:57 阅读29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根据用途,工业设备润滑油可分为普通工业润滑油、特种油及专用油。普通工业润滑油用于没有特殊要求、使用温度和负荷不高、工作条件相对缓和的机械。如机床传动机械,纺织机械,建筑-道路、起重、运输、冶金、矿山机械和其它工业部门的设备。普通工业润滑油通常不含添加剂,除润滑能力外,对普通工业润滑油没有特殊要求,而润滑能力主要取决于粘度及抗老化性能,后者与原料质量及制过程有关。

  特种润滑油用于润滑单独部件(某些部位、机件、机具)。

  专用润滑油用于润滑工业机具,金属加工机床及其它专用设备。如高速机械(磨床主轴和轴承)、工业设备液压系统、齿轮传动装置、金属切削机床导轨、扎钢机以及汽轮机、压缩机等。此外还有电绝缘油、汽缸油、真空用油及钻机用油(包括风动钻孔机)等。

1、高速机械用油

如带有滚动和滑动轴承的高转速机床主轴,主轴转速愈高,要求油的粘度愈低,负荷低时高转速主轴处于流体动力润滑可能出现边界摩擦,此时,为了降低摩擦与磨损,可以用表面活活性剂类型的减摩剂和抗磨添加剂。最好不用具有化学活性的添加剂,因为有可能增加腐蚀性磨损。

2、液压油

用于工业中的液压油可分为五组。

(1)不含添加剂的矿油 性质接近于普通工业润滑油。如用液压千斤顶的润滑油。

(2)含抗腐蚀及抗氧剂的润滑油 该油同时含有抗泡剂,用途较广,但公限于液力传动。对抗磨性能要求不高。

(3)含抗腐蚀、抗氧及搞磨添加剂的液压油 广泛用业设备液压系统。

(4)具有优良粘温性能的液压油 糨们除了含有前一组油同样的添加剂外,还加有增粘剂,用于程控精密机床液压系统。

(5)用于是液压系统和机订导轨的润滑油 其组成与第三组相似,另加入能稳定摩擦性能的摩擦添加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自动生产线及其它一些高压设备的液压系统,也可作为液压系统和导轨通用油。液压油最重要的性能要求是:良好的润滑能力及粘温特性,与密封材料的相容性,高导热性及低密度,抗氧、低蒸发、抗腐、抗乳化和抗泡性等。

3、齿转传动用油

工业上应用的齿轮传动可以分为齿轮及齿轮-螺旋两种。前者为贺柱及圆椎形齿轮传动,其共轭齿轮对的节圆在转动时互相滚压而无滑动,其接触端点不产生滚动摩擦。属于齿轮螺旋式传动的有蜗杆、螺旋伞齿轮及双曲线齿轮传动。这些传动齿传对的节圆不仅仅互相滚动压,而且互相滚动,从而产生复杂的螺线运动。因此,这种传动更容易产生磨损与卡咬。

工业齿轮伟动的工作条件差异很大,采用各种加剂或不加剂润滑油,粘度从12mm2/S(50oC)到52mm2/S(100oC)。螺旋伞齿轮与双曲线齿轮传动需采用含抗擦伤剂的润滑油。对于蜗轮蜗杆,主要采用含抗摩擦剂的高粘度润滑油;圆柱形与锥形齿轮传动,根据负荷及轮齿的滑动速度采用加抗磨剂或不加剂的润滑油。

  在单位负荷大致低于下列极限值时,可以允许使用有加剂的润滑油:淬火硬齿轮——8×108N/m2以下;未淬火齿轮——108N/m2以下。在单位负荷较高的情况下,要用含抗磨剂的润滑油。更高负荷的机件则要求使用加抗磨和抗氧性。对于具体的齿轮传油来说,在选择基础油加剂相互作用时,决定性的因素是接触部位的负荷,运动速度和温度。后者(接触温度)决定各种添加剂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及条件。在油箱温度条件下,添加剂不应与齿轮的工作表面相互作用(不发生腐独),而在接触温度下必需发生反应。

蜗轮蜗杆传动油应具有较高的抗摩擦性能,只要在油品中加入植物动物油脂肪酸即可改善这一性能。

4、金属切削机床导轨油、制动器及离合用油防止支座、工作台、横梁、某些类型的冲床离合器以及其它装置低速移动时产生爬行,同时还可用做液力传动油或齿轮传动油。

5、汽轮机油(透平油)

汽轮机油的主要作用是润滑和冷却各种轮机组(蒸汽、液力及燃气透平、涡轮泵、涡轮压缩机,涡轮排风机、发电机)的轴承。应保证能长期使用。各种汽轮机油共同的主要性能要求是,在60-100oC以及更高温度下具有良好的氧化安定性、抗乳化能力、防护性和低起泡性,以及低的闪点下降不应超过10oC,油品应保持透明,不得含水份和沉渣,水抽出物应为中性。发物化指标变化超过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必需换用新油或进行再生。

6、压缩机油

用于润滑压缩机零件(汽车、阀门),并用做压缩室的密封介质。在压缩机汽缸内油品应形成稳定的油膜,并密封摩擦表面间的空隙(汽缸活塞环),同时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以防产生干摩擦太窜气。此外,经不必须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及化学稳定性。

  压缩机油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活塞、旋转式压缩机油,另一类是制冷压缩机油。活塞式、旋转式压缩机油在较高温度下使用。对于多数压缩机,空气或气体经各段压缩后的温度通常有超过170-180 oC,但是也有热强度较高的活塞式压缩机出口温度超过220oC。为了保证压缩机安全运转、延长换油期、保持气压系统干净,降低摩擦及传动能耗,活塞式及旋转式压缩机油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防止积炭生成,还要有良好的抗腐蚀、抗乳化及抗泡性。

  制冷压缩机油有一系列特殊要求,油品与制冷介质不断接触,介质的温度和压力经常变化。 广泛用于冷冻机中的制冷剂(氨及二氧化碳)与不加剂的润滑油不起作用(呈惰性)。因此,对于使用这种制冷剂的冷冻机可以采用深度精制的润滑油。这种油具有足够低的凝点,平缓的粘温曲线和良好的抗氧化性能。温度愈高,可能性就愈大。还要考虑到两者的互溶性。此外,必须控制冷剂与润滑油混合物对机器零件的腐蚀。

  高速氨冷冻机油50℃粘度数25-35平方米/s,要求具有高抗磨性和低凝点(-38℃至-40℃。溶在油中的制冷剂会降低油的粘度,因此, 油与制冷剂混合物的粘度在50℃、3-4℃×105N/mm2压力下不得低于原润滑油的一半。制冷剂与润滑油(不超过10%)混合物在冷冻机运行的最低温度下应稳定、不分层。用于冰箱压缩机的润滑油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因为使用中不可能去观察油的变情况并进行更换,即油品要与电冰箱同寿命。

7、电绝缘油

电绝缘油为液态的电介质,能保证电器设备(变压器、电容器、电缆等)带电部件的绝缘和在运行中将热量带走,并能在电开关迅速地熄灭志弧。变压器油、电容器油、电容器油及电缆油就属于此类油品。

变压器油最重要的性能是抗氧化安定性,因为在变压器中要连续使用很大时间。一台变压器的电容量可达几十吨,换油往往造成很大的损耗。油品老化导致油品绝缘性能变坏,老化行成的产物附着在设备工作表面,破坏绝缘效果。因此,对基础油的抗氧化性能要求很高。变压器油的绝缘性能主要怪决于介质损失角正切值(介质损耗因素)。油中不允许含任何水份和机械杂质,以免降低介电性能。为保持低温下的流动性,必需要有低的凝固点(-45℃或更低)。而为确保有效地散热,变压器油的粘度不应太高(50℃时上限为9.6 mm2/s),闪点要求不低于135-150℃。变压器油是一种专用油,任何其它油品都代替不了它。变压器油的平均使用寿命为5-10年,在油开关中的使用寿命根据使用的频繁程度从几十小时到3-5年。

电容器油用于浇铸和浸渍电器及无线电用的低质电容器绝材料。对于这类油品最重经的是介电性质,即容积电阴率要高,50和100赫兹下的介质损失角正切值(介质损耗因素)要电容器油最重要的质量的指标是氧化安定性。

电缆油是充油电缆中的浸渍和绝缘介质。它们应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即低的介质损失角正切值及高的介电强度。抗氧化安定好的油,可以保证润滑油长期而介电性能不变。

8、汽缸油

其主要作用是润滑蒸汽机(船舶、固定式机器、汽锤、打桩机等)的高温部件。汽缸油应能在摩擦表面均匀分布,不生成积炭,因而要求油品在高温下有好的抗氧性能。油品的这些性能与其化学组成、原料的类型及加工方法有关。油品不应对金属表面产生腐蚀。汽缸油分为饱和蒸汽用汽缸及过热蒸汽用汽缸油两种。

饱和蒸汽用汽缸的使用条件相对缓和,通常蒸汽压力在16×105N/m2以下,温度200以下。这类润滑油的主要性能要求是,不易被湿蒸汽和冷凝水冲刷掉。在这方面残渣油比精制的馏分油要好。在350-400℃或更高温度下使用的过热汽缸则有更高的要求,包括高的粘度及闪点。汽缸也可用于低速高负荷的机具。

9、真空用油

用作真空泵的工作液体。其特点是馏分窄、挥发度低、抗氧性能好。精制过的润滑油经减压蒸馏即可得到真空气泵油。根据要求可生产常温下饱和蒸汽压较低和很低的油品。

10、纺织机油

纺织机油有两个特点:第一,粘附性好,以防机器密封不好时油品泄漏,同时使飞溅降至最低程度(因为溅出的油会落在棉纱和织物上);第二,容易被洗掉。

11、风动工具用油 钻孔机在高压强(达5×107N/m2)、高温(达400℃)、高滑动速度(达7m/s)下使用,而且经常变换负荷,间歇工作。在(5-7)×105N/m2压力下油品不断地与潮湿的压缩空气接触,润滑油要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有效地工作,需要具有最佳的粘度、好的润滑性(抗磨、抗擦伤、减摩)、粘附性、抗腐蚀性,良好的抗乳化能力以及好的热氧化安定性。此外,还要求无毒和无异味。

楼主:
复制过来怎么是这种效果,,,晕~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收藏。
虽说看这样的帖子没有看青蛙钳过瘾,但以后也会有用的

网友:
收藏,LZ分享方便了坛友,赞!

楼主:
 谢谢各位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