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山寨?

楼主(2010-09-27):
本子是05年底买的水货IBM T43,前几天本子电源坏了,拆之。拆开之后,做工那个叫一个赞!难道当初被奸商给我换了山寨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不像山寨,看着很不错的

楼主:
呵,打错了,改了,是05年

焊点全是手工的,看着还不如马路边上卖的五块钱一个的收音机焊的干净呢,呵

又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纯山寨的,觉得比这个轻了一些。

以前见过别人拆的电源,里面散热、屏敝用的是铜皮,这个是铝皮,属于偷工减料?

网友A:
这类东西,大都是“跳楼”公司代工的,正常!
一个电源才值几个钱?何必换个呢?这里面的又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大都是“跳楼”公司代工的,正常!
一个电源才值几个钱?何必换个呢?这里面的又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

因为坏了,所以换,呵。
空载有电压,一接负载就无输出了。即使带0.1A的负载也不行。

网友:
这也叫山寨,lz可能还没见过真正的山寨货咧!

网友B:
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有负载。保护电路就断开了。 输出部分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有负载。保护电路就断开了。 输出部分有异常

估计是保护了,苦于自己不会修,拆开这个电源,想看看有没有烧糊的地方,结果没有。。。。于是,30元另外买了一个!

网友:
看焊点不象手工焊制,如果是纯手工的话,焊点的一致性不会那么高,而且贴片元件要是用手工焊不仅费工而且废料,不划算。可能以前修过。

网友:
这个做工不算山寨了

网友:
这叫中 国制造

网友:
看上去料还是蛮足的。
不过照片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能下决定性结论!
另外,提醒一下LZ,新买的电源小心其带的电源线是铁丝内芯的,用没多久就断线了。
我遇到过两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