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款充电器性能如何?双天DUALSKY N61e

楼主(2010-09-27):
最近看到这款充电器,双天DUALSKY  N61e,请DX们指点一下?

楼主:
图片在这

图片在这

网友:
我有一台 质量很好 精度散热都没的说 毕竟是双天出品

带风扇最大10A充电 可以作外场充电器

不过批评下

附件很少 你充电的话必须DIY  JST 或者T插之类的连接线

没有焊接能力的别碰了 否则还得请人D线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

楼主:
淘宝在卖525元

网友:
带转接板不》还是所有接口都在充电器上?还有就是有配套的充电保姆吗?

网友:
新版的是有一根6s 的插线。。很好用。。用了1年了。。哈哈~~

网友:
怎么区分新版和老版?

网友:
充电器对电池是2套线

1套管总电压 是2个电池鳄鱼夹

另套分别管6片电池单独电压 是7木艮排针

网友:
一般需要DIY  JST或者T插连接到鳄鱼夹

其他没什么

网友:
另外保险管比较容易松动 外场磕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