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手扳车怎么这么贵?

楼主(2010-09-27):
本人菜鸟,见到坛子里兄弟三五百就淘换个床子,很是羡慕,后来在淘宝上看到0620手扳车,居然要900多,那JJ结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1,一个床头,估计不是齿轮变速的,因为没看到操作杆。
2,尾顶没有。
3,进刀全是手工搬动,没看到有手摇轮之类的。
它为啥这么贵呢?

网友A:
新的肯定贵些,淘老货实惠.质量好的老货比新货精度高,结实.

网友B:
尺寸大点,900正常,一个好点的切割机也得这么多呢

网友A:
翻翻置顶的推荐老贴,手板床是改数控的好胚子,正因为简单才好改,主要就利用床头和导轨.

网友C:
这个讲不清楚,愿打愿挨的事,市场平衡是很自然的事

楼主:
哦,原来还值,谢谢楼上XD回答。
改数控那不是得换大小拖板?增加丝杆手轮电机之类,这工程量还是大。

网友D:
新货自然贵,二手货是有人割肉了

网友E:
都是双山轨道 4个接触面的哟 你想想 建造沙模 融化金属 浇注 加工 调配 没有900能行吗

网友F:
新的倒不是很贵,但你买了要改好能用花的钱就多了

网友G(2011-05-22):
手板床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