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子无刷磁铁与轴的组装

楼主(2010-09-27):
电机式样:内转子无刷
磁铁:圆柱形中空磁铁 内径Φ5,因NdFeB制作工艺及成本问题,其公差只可做到+/-0.05mm
轴:材质45#钢,公差Φ5 +0/-0.01mm

采取何种组装方式来保证其同心,使其动平衡不至于很大?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 命水了

既然公差已经确定, 出来的部件组装多少会存在一定误差,要减少误差只能做动平衡校正。你有专业工具做校正吗?

楼主在做什么电机? 我最近也在做电机, 有空可以多多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公差已经确定, 出来的部件组装多少会存在一定误差,要减少误差只能做动平衡校正。你有专业工具做校正吗?

楼主在做什么电机? 我最近也在做电机, 有空可以多多切磋。

有动平衡机,我是弄房车系列内转子无刷
零部件组装精度达不到,加重去重的量很大,校正困难,费时费力.

网友:
我也在弄内转子

有个办法 可以参考: 设计上尽量提高磁钢利用率,降低磁钢整体体积,这样误差也  随之降低。

组装 上: 备精刻度尺,把磁钢按精度测量的结果 分类,保持单个电机磁钢的一致性。 这样做的电机平衡度就会比没分类的有一定提高了。

网友:
必须后期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