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台C0628,请各位评价一下!!!

楼主(2010-09-27):
我是新人,潜水很久,最近看到一台0628,69年上海的床子,有点动心,但心里吃不准,也就没向老板询价,先请教请教坛子里的各位先驱,看一下能不能用,或者有什么问题,再帮我估个价,谢谢了.

因为在露天放置,有一些锈,但应该影响不大,可以处理,但不知道69年的东西,精度准度还行不行。

以下是各个角度照片,
.

网友:
坐下看看再说

网友:
楼主是专为询价而注册的号?

楼主:
也算是,之前的老号说是未激活,没法发帖

网友:
不是说250以上的都是丝杆加圆规吗?再有那丝杆右部是联轴器?!菜鸟帮顶!

网友:
始终觉得这些锈不垃圾的旧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而且还值好几千,新的同规格的不也是好几千吗?

网友:
问问价格

网友:
3000左右合适,这种东西不错的,老货回来都得检修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防锈层都在

楼主:
好,准备去询个价,

网友:
如果是在平洲的,估计开价4K

网友:
这个和我前段时间看到的那台一样的,连生产厂家都是一样的。只是那台缺件太多(没有卡盘、挂轮、小拖板、电机)

网友(2010-11-17):
lz这个床子买了吗?。我的那台和这一样的,无电机,找了几个电机安装孔距都不合适,也不知是1400转的还是900多转的。麻烦你给看看电机的型号和皮带轮的直径。

网友(2011-07-30):
这个机子 平洲我见过,下面螺丝比较松,乱晃,老板开价4800,380V的电机

网友:
这台机子成色还算不错,大致看了下,导轨磨损不严重,好像用的不多。

网友:
这个是380V的电机,家用要改

网友:
大小是挺好。就是常年接受风雨的洗礼。。。你要是想买可得好好看看。雨水嗜酸性的,锈的厉害。

网友:
X

哈哈,,楼主是西安的吧,机器在鱼化寨吧,,,,这台机器我见过。。我劝你打消念头。。呵呵。。这台机器导轨磨损严重,,虽大小托板勉强很好。。但导轨的磨损难以修复,,再有卡盘卡爪都生锈成什么样子了,还有洞洞 。。还有丝杆,连接经用铁丝,,活动量巨大。。。。。这台机器我问过价3000-3500。。你要是在想玩玩,,,给你建议个价格2000-2500.。。。。。只能玩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