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车子老是熄火没怠速!老鸟帮忙!

楼主(2010-09-27):
我的是 无限的94188车发动机拉着火后一松点火器就熄火还没怠速是怎么了

网友:
副油了,收主、副油针试试

楼主:
 谢谢帮忙!我去试试!

楼主:
点火器长时间在车上会怎么样??

网友:
是副油针(下油针)富油了。

先还原出厂时油针设置:

(1)  把主(上)油针顺时针方向旋入到底后再逆时针方向旋出3圈。
(2)  把副(下)油针顺时针方向旋入到底后再逆时针方向旋出2.5圈。
(3)  把气门调至最小时1MM。

再细调,先调主后调副油针:

(1)  这时应很易打火,先让车子中速跑两分钟热车,把主(上)油针向顺时针方向每次调1/8圈后再试跑。
   调贫油后车速会变快烟也越少,但最后会因缺油而窒步再熄火。这时向逆时针方向富油约1/4圈即可。
(2)  同样把副(下)油针向顺时针方向每次调1/8圈后再试跑。怠速时在平地车子不会死火也不会开动,
   加油时起步爽快而带点烟就可以了。

请注意在夏冬季、更换火头和改用燃油时要再微调一次。
祝大家爽跑。: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