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31配置

楼主(2010-09-27):
翼展: 1020mm机长: 930mm

我有11.1V 2200mAh 25C 电池。好盈30A无刷电调

请教这个飞机应该上什么电机,什么桨?

我想飞3D,就是在空中倒飞,蛇滚就行。这个飞机可以吗?

网友:
朗宇X2216 880rpm/V电机,11×4.7慢飞桨。3D机对重量比较敏感,电池建议换11.1V 1300~1500mAH。

网友:
这个怎么和我玩的epp su31不太一样哦  epp的主翼明显要宽大很多
这个飞机看样子速度不慢 比epp的灵活些 样子好看多了

网友A:
如果已经买了,就啥也不说了。

如果还没买,就别买了。

但这话是我自己要说的,楼主和列位看官爱听不听,我不争辩。

多了不说,有图为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呢?我正准备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买了,就啥也不说了。

如果还没买,就别买了。

但这话是我自己要说的,楼主和列位看官爱听不听,我不争辩。

多了不说,有图为证。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s/day_100115/20100115_b0 ...

看的不明白,还请楼上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买了,就啥也不说了。

如果还没买,就别买了。

但这话是我自己要说的,楼主和列位看官爱听不听,我不争辩。

多了不说,有图为证。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s/day_100115/20100115_b0 ...

首先非常感谢,我还没有买,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说一下这个飞机到底哪不好?

我有一架塞斯纳747-1,飞了20多个起落了,目前还没有厌倦,提前寻觅下一架飞机。 我有很多块11.1V 2200mAh 20C(25C)电池,因此我的原则是要能用上这个电池的飞机(或者11.1V 4000mAh 20C  这个也有很多快,跑E-REVO用),能推荐一款能飞3D的固定翼吗?我觉得SU31可以3D,而且比较漂亮。:)

楼主:
主要觉得这个飞机大小合适,而且属于3D机?有飞过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航箭的吧,买su31还不如买航箭的升级版yak54,样子一样,好飞很多

网友A:
航箭后来出的Yak54修正了Su-31的一些设计上的不足之处,但也没改太好。
不过Su-31确实好看,我就是因为他好看才买的,没买Yak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箭后来出的Yak54修正了Su-31的一些设计上的不足之处,但也没改太好。
不过Su-31确实好看,我就是因为他好看才买的,没买Yak54。

能否说一下有什么不足的(Su-31和Yak54)?我们这些新手真的啥都不知道。
或者说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初级新手想飞3D买什么样的飞机?推荐一款?涵道?64mm涵道我觉得还挺适合我,我在模拟器飞了红箭机型,还可以,就是半油门也可以飞的不是很快。太快了容易炸,我飞450航线的时候最快大约100km/h,心情紧张的很。

网友:
我估计是重……头轻……
这类15级左右的木鸡多半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