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攻丝的方法:手动和自动

楼主(2010-09-27):
看了大夫用机器攻丝,想起自己偶尔手动攻丝,还会断丝锥,哎
请教高手:
1:能否用钻铣床的低档实现呢?
2:手上有一个博世冲击钻,可以不冲击并能调正反转,还能调速,能否用于攻丝?

手上技术不行,慢慢练吧,但如果有个稍微先进一些的方法,俺会更有兴趣的

网友A:
适当的进给量,合适的进给速度和切削用量,合适的材质与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进给量,合适的进给速度和切削用量,合适的材质与刀具。

这些要多练哦,俺以后多修炼

网友B:
容易断丝锥可能是你的孔打的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易断丝锥可能是你的孔打的小了。

钻2.5的孔,攻3个的丝
原来雕刻机电控箱配的散热器有些小,换个厚实些的,攻了几个孔,最后一个,丝锥断了
没办法,干脆又买了新丝锥,重新换方向定位攻丝,才解决,辛苦哦
原雕刻机配的散热风扇比较小,用24V带12V的风扇,噪音大,才想到改造的
外加一个220V的大风扇,另外把小风扇断开,噪音小多了,

网友C:
用你的电钻就可以了  正反转,速度控制好一般不容易断的,用菜油或者机油做润滑降温
注意丝锥和孔一定要在一条直线 歪了的话很容易断 或者滑牙

网友:
对这个感兴趣,不知道25V能不能加个攻丝的功能

网友D:
千万表用手钻攻丝.速度不是你能控制的.断丝攻断到哭死你.

推荐用电批攻丝. 电批的速度是分档位的,不是人手控制的,而且速度越慢力气越大.把电批装在钻台上就可以很好的使用了.这个是成本最低且容易实现的电动攻丝的方法之一.

铣床的慢速如果够慢的话是可以的.和电批是一样的道理.熟悉后可以加快速度,铣床的电机变速后力气也是很大的.: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盲孔如何攻?
台钻和电批我都有,只攻POM

网友E:
用台鑽比較好攻,絲攻改成機用絲攻,台鑽用交流接觸器改裝一下,做一個限位開關,攻到位自動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的电钻就可以了  正反转,速度控制好一般不容易断的,用菜油或者机油做润滑降温
注意丝锥和孔一定要在一条直线 歪了的话很容易断 或者滑牙

昨天晚上把封藏的BOSCH GSB20-2RE电钻找出来,感觉能行,
电钻的电机经过减速传到钻夹头,力矩有一定的保证,并且有高低档选择,选择低速档就行,力矩大,
当然可以正反转了,最后一点便利:钻上的无极调速扳手(类似枪扳机)上有一个限位旋钮,可以设置扳到底时的最大速度
这一点可以保证不会在操作时走火高速运转
怎么在一条直线上,还需要下功夫,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表用手钻攻丝.速度不是你能控制的.断丝攻断到哭死你.

推荐用电批攻丝. 电批的速度是分档位的,不是人手控制的,而且速度越慢力气越大.把电批装在钻台上就可以很好的使用了.这个是成本最低且容易实现的电 ...

有个电批,不太好吧,不敢在这里亮丑了
昨天也试了一下钻铣,低速档转速120RPM,潜力很大啊,可以尝试改改
有一点不便:钻孔和攻丝时要调整两条皮带,力矩有保证了,工作量没有保证了
想想还有什么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台鑽比較好攻,絲攻改成機用絲攻,台鑽用交流接觸器改裝一下,做一個限位開關,攻到位自動反轉

感觉要大小孔通吃的话,用台钻是最佳选择,做到到位自动反转不难,有一个疑问:
电机在正反转切换时需要一个时间吗?如果电机还没有完全停就切换,冲击电流挺大的
在切换时需要加时间继电器延迟吗?

网友:
手攻是基础,要学会磨丝攻,丝攻磨好了又快又稳不易歪不易断。道理很简单:一根丝攻几十颗牙,新买的丝攻工作量分配不均,前面几颗牙累得要死容易崩牙,后面的几十颗牙闲的要命不作贡献,我们磨丝攻就是要使每颗牙都不闲着,每人上去啃一口,谁也别多啃,谁也别少啃,这样一根丝攻的最大潜能就充分发挥出来了,特别是攻M3以下的8mm厚以上的不锈钢,不会磨丝攻是很难解决的。我觉得现流行的丝攻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用车床钻铣床攻优点是不易歪效率高,但正反转要解决好,如钻铣床压杆向下压正转,向上抬反转

网友:
顶下

经常在公司用博世的电批搞攻丝,调到2档慢慢转,每次这个时候同事都是一脸惊讶的眼神,很享受,,不过只搞过铝合金,建议不要弄纯铜,

网友:
车一个攻丝用的靠山,就是个圆柱车成台阶,钻中心孔,防止不垂直,断丝锥用的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还是电批最好用。速度放慢固定个速度后,就可以了。上便携的电钻钻架可以保证一定垂直度。攻了几个牙后,就可以松手了,让它自己吃下去。根本不用压,。反转同样也不需要手拉,给它自己旋出来就可以了,便携钻台本身是有弹簧复位的。哈哈。本人很懒。

盲孔灌油进洞里去。攻3MM的打2.5MM的孔。打孔大小不能大不能小,打小了,丝攻易断,大了牙不够高度,上螺丝后易磨损。

不过我也没打过不锈钢的,只打过铜铝。是很容易的事情。机用丝攻是肯定要用的,再不能用手动丝攻了。那个质量太次,而且攻出来的丝牙也不光滑。

一定要放油啊。有油攻丝容易得很,而且可以散热。

楼主:
呵呵,技术确实很多
有时候心邪的时候,就想把一个事情整明白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后,自认为明白了,总结下
1: 手攻也要练,练手练心,强身健体
2: 磨功也要学,常言有道:要会吃馍
3: 博世偶尔用,方便之极,档次不低
4: 钻铣以后改,系统工程,留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