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LAMAV3如何改美国手,谢谢

楼主(2010-09-27):
一直都是美国手,怕玩混掉,请教如何把
遥控器
改为左手油门。

网友A:
本来就是美国手?

楼主:
控是日本手 想改成左手油门
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下 谢谢

楼主:
再顶
没人教我吗

网友B:
1、把发射机后盖取开
2、然后把油门压片卸下来装在左手边(从后面看是在右边)
3、把原来前后摇杆的弹簧卸下装在右手边(从后面看是在左边)
4、对调前后跟油门定位器的三根线
5、合上发射机后盖 OK

网友C:
搜老帖“日本手改美国手”包你满意,我的0404控和06-A都改了美国手,正在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