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是新手各位前辈来看看

楼主(2010-09-27):
我是一个新手 弱弱问一下 DLG 可以飞山坡吗??

网友A:
可以飞不过很飘

网友B:
很生硬的问题。楼住不应只满足“能”或“不能”这样的答 案,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先了解山坡动力气流翱翔的原理,然后以此延伸出去思考问题,会对你的飞行活动更有建设性的理解与帮助,不然下次你可能还要问,“练习机”可以飞山坡吗等等类似问题。山坡翱翔的原理,照字面百渡就能找到答 案。

网友C:
几乎所有机型都能飞山坡的。还有人专门拆了有动力模型的螺旋桨来飞山坡。

网友D:
 为何很多人都要“弱弱”的来问?很容易起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