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R -7020 供电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9-27):
买了个这个东西,看的头都晕了。又看不懂洋文``不知道怎么使用,有没的前辈愿意给我详细介绍哈``最好图文```小弟感激流涕!!!!

网友(2011-01-24):
请教LZ,你的GVR的报*灯和声音是电池电压低到一定值的时候才会叫和亮?还是只要一通电就叫和亮?哪怕是满电。

网友:
用亚拓定速的话,定速器本身还和原来一样接:主线接通道3,副线接通道7。然后把那根连接线的一端接入定速器上的插孔,另一端接入GVR7020上橙色接口3。最后把油门舵机接入GVR7020的红色通道3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15):
技术贴要顶

网友:
出自:RC Mania遙控迷雜誌
帖子地址: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 ... 2669&fromuid=14

网友:
很好用的东西,8915可以上6.8V,放心吧,感觉会有提升。

楼主:
7020的使用方法,这是 wa124 教我的,希望能给你们帮助。

楼主:
还是逛了 21:13:22
你那玩意,有两种颜色的接口,分别写着1234
聼兲ギ冇掵 21:13:29

还是逛了 21:13:36
7020有四条线。
聼兲ギ冇掵 21:13:42

还是逛了 21:14:09
你拿三条,分别插到橙色的123接口上
聼兲ギ冇掵 21:14:26

还是逛了 21:14:44
然后把这三条线的另一头,插到接收机的AL EL PI 三个接口上。
聼兲ギ冇掵 21:14:53

还是逛了 21:14:58
舵机插在红色的123接口上
聼兲ギ冇掵 21:15:10

还是逛了 21:15:23
比如,橙色的1查了AL  那么红色的1就接AL的舵机
聼兲ギ冇掵 21:15:43
知道
还是逛了 21:15:53
7020的开关插在SW那个接口
聼兲ギ冇掵 21:16:04
恩,对的``
还是逛了 21:16:11
7020的背面选择电压,你会搞吧?
聼兲ギ冇掵 21:16:13
我是那样插的`
聼兲ギ冇掵 21:16:22
就是这个搞不懂``
还是逛了 21:16:28

还是逛了 21:16:39
你现在要选多少电压?
聼兲ギ冇掵 21:16:49
DS8915
聼兲ギ冇掵 21:16:57
选择多少合适哈``
还是逛了 21:17:10
7.4V
还是逛了 21:17:23
把7020转到背面
聼兲ギ冇掵 21:17:25
恩`
还是逛了 21:17:31
接口在你的左手边
还是逛了 21:17:40
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池??
聼兲ギ冇掵 21:17:42
恩。看到
聼兲ギ冇掵 21:17:50
YT2合一那个电池``
还是逛了 21:17:54
OK
聼兲ギ冇掵 21:17:55
7.4V那个
日期:2010-9-28
还是逛了 21:18:14
从最右边的那个开关7.3V
还是逛了 21:18:26
7.3的拨到上面(ON)位置。
聼兲ギ冇掵 21:18:37
OK
还是逛了 21:18:36
这是电池电压过低报警开关。
聼兲ギ冇掵 21:18:44
恩`
还是逛了 21:18:46
第二个6.5拨到下面
聼兲ギ冇掵 21:19:03
OFF6.5
聼兲ギ冇掵 21:19:05
OK
还是逛了 21:19:08
第三个7.4V 拨到上面
还是逛了 21:19:20
其余的都拨到下面
聼兲ギ冇掵 21:19:36
倒数第3个还是第三个
还是逛了 21:19:36
电压设置完毕
还是逛了 21:19:50
从右往左边数第三个。7.4V
还是逛了 21:20:03
K字的正下放
聼兲ギ冇掵 21:20:05
就是4
还是逛了 21:20:06
下方
聼兲ギ冇掵 21:20:24
好的``
还是逛了 21:20:32
那就OK了
聼兲ギ冇掵 21:20:42
还有个问题``我陀螺仪又插那里
聼兲ギ冇掵 21:20:46
插接受嘛``
还是逛了 21:20:49
插接收机上
还是逛了 21:21:10
如果你的油门也是用8915。那么就把第四条线用上
聼兲ギ冇掵 21:21:21
问题我锁尾舵机是BLS254
聼兲ギ冇掵 21:21:27
4.8V啊``
聼兲ギ冇掵 21:21:38
还有油门是 DS821
还是逛了 21:21:51
橙色线接到接收机上,供的电压是5.2V,对所有舵机都是OK的
还是逛了 21:21:55
你放心使用。
还是逛了 21:22:03
油门最好插接收机。
聼兲ギ冇掵 21:22:29
油门定速都是插接收
还是逛了 21:22:34
是的
还是逛了 21:22:49
以前插接收机哪里,现在还是插哪里
聼兲ギ冇掵 21:23:30
哦``懂了说白了那个澄色进去的供接收电5.2V
还是逛了 21:23:49
YES
聼兲ギ冇掵 21:24:00
然后红色出来的就是斜盘变压后的电压
还是逛了 21:23:59
你都会抢答了
还是逛了 21:24:10
你都会抢答了
还是逛了 21:24:30
1和1的信号线是通的。电压线是分开的
还是逛了 21:24:36
其他一样
聼兲ギ冇掵 21:24:42
还有个母插是拿来给电池充电的嘛
聼兲ギ冇掵 21:25:01
CHG那个插头
还是逛了 21:25:05
完全正确。但实际上那个母插用不上
还是逛了 21:25:16
把电池拔下来充电不是更方便?
聼兲ギ冇掵 21:25:34
线太长了``我都想什么办法把他处理哈``
还是逛了 21:25:46
剪掉

网友:
记得调成6V

记得调成6V

网友:
定速在接收机上插啊!BEC只接3个斜盘和油门

定速在接收机上插啊!BEC只接3个斜盘和油门

网友:
 明天灰灰机哦!

楼主:
谢谢   wa124    兄弟的大力支持`````

楼主:
没人愿意嘛``5IMX里面没人愿意教我,还是都不知道啊。难道我RP有问题。不得哦``

楼主:
。。。。。。。。。。没人愿意详细介绍哈嘛``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最好只接3个斜盘舵机 ,不知道定速那个7.4行不行

网友:
必须快递过来我帮你插

楼主:
忘了 还有个YT定速``请问怎么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