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 jR与 futaba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所有6~10通JR \\\\futaba
遥控器
中 那款控最灵敏 高速 手感最好!!!!

网友A:
手感这个问题,谁说都不如你自己去店里面试。

网友B:
原来有DX7、最近又买了DSX7;原来有些舵机《如辉盛舵机》用FUTABA遥控器时唧唧歪歪的,用DSX7和DX7基本上没有那些杂声了。感觉2.4G的灵敏度 、速度要好些。手感根据自己使用习惯可以调整发射机内的拉簧力量就行了。

网友C:
原来有DX7、最近又买了DSX7;原来有些舵机《如辉盛舵机》用FUTABA遥控器时唧唧歪歪的
以上仅代表ls个人言论

楼主:
现在用天九 唉 感觉手感糟透了~~无奈只有换控找找感觉咯!!

网友D:
JR后面有包皮的手感都不错

网友E:
原帖由
geniusyys
于 2010-9-27 21:44 发表
JR后面有包皮的手感都不错
这…

网友F:
这个档次 FUTABA T8FG 无敌 (无论手感或功能)

网友G:
每个人的手感感觉是不同的~~~~~~

网友H:
我个人比较喜欢JR的外观以及手感,F的控我个人不感冒。

网友I:
综合起来,唯有8FG。
不过8FG的摇杆我觉得不如DSX7。但是其他功能方面两者不是一个档次。
可是我的DSX7摇杆拿来遥控车漂移之后,回中精度变坏。可能是摇得过于暴力了。
我只比较过这两款。我对控后面的胶皮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