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进来帮帮忙,关于电源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我用一个24v75a输出的开关电源供电给电动车的24v250w的电机,电机在空转是电流是1.8a,跟厂家标称的是相符的,可是加负载后,测电流竟然到了50a,1.5平方的线都有点发热了,电机正常工作应该是在10a电流啊!

    我该怎么改进电路才能让电机工作在10a电流下呢?请教大家了,谢谢。

    另外请教用这个电机做小车或者小台锯的动力,不知够不够力呢?

网友:
是无刷还是有刷?
怎么加的负载?多大
讲得不清楚啊

楼主:
有刷的,负载就是人坐到自行车上去

网友:
是不是堵转了,正常没那么大的,我的只有10A,带载时

网友:
看来是电机过载,可能原因是转速配的过高。。。
加个有过流保护的控制器效果显著也较安全。

网友:
电线也要加粗的

楼主:
小海豚24V高速电机主要参数:
额定转速:        2650RPM
额定输出功率:    250W

空载电流:        0.7-1.4A

额定电流:        ≤13.7A

再请教下大家,这个电机是不是有问题的电机呢?额定电流是小于13.7a的,怎么这就上到了有50a的电流呢?真烦人啊!

网友:
1、电机大负载启动
2、电源超负荷,不能带电机(测电压看看)
3、1.5的普通线过13A的电流是会发热的

网友:
带载起步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是正常的,10A电流是在额定的其它参数下测得的,如转速、转矩

网友:
电动车用小海豚24V高速电机? 2650RPM!
测试方法有问题吧?
电动车在启动时,是电压全部加到无刷电机上吗?这时电流肯定大得惊人啊
感觉电动车应该有个调压的装置(PWM也行),在低速时降低启动电流,
当转速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全压工作

另外,转速2650RPM这个问题我没有概念,举个自行车的例子
我曾展示过我的自行车,轮胎直径700mm,折合周长2.2米,骑行30公里/小时的时候,车轮227RPM
电动车的轮子即使小,也不会差很多吧?

网友:
像是中置电机,不是轮毂电机,是不是速比有问题。空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24v75a输出的开关电源供电给电动车的24v250w的电机,电机在空转是电流是1.8a,跟厂家标称的是相符的,可是加负载后,测电流竟然到了50a,1.5平方的线都有点发热了,电机正常工作应该是在10a电流啊!

    我 ...

电机没问题,电源也没问题,负载大了。有点堵转的味道了,解决办法:减轻负载,或者选择合理的减速机构。

网友:
小海豚电机设计用在滑板车的,可想您用来拉三轮车了吧??呵呵。要用减速传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海豚24V高速电机主要参数:
额定转速:        2650RPM
额定输出功率:    250W

空载电流:        0.7-1.4A

额定电流:        ≤13.7A

再请教下大家,这个电机是不是有问题的电机呢?额定电流是 ...

接着问下,百度上搜索;高速电机通常是指转速超过10000r/min的电机。 既然是高速电机,2650转,是已经减过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问下,百度上搜索;高速电机通常是指转速超过10000r/min的电机。 既然是高速电机,2650转,是已经减过速了?!

晕…现在的商品命名从不查百度的…

十公里路程用了一个小时的公交,叫城市快速公交;8g的mp4叫大容量播放器;随便一个山坑里生产出来的叫天然矿泉水;1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叫笋盘;只会叫嚷未见产品的叫畅销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