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让我哭了~

楼主(2010-09-27):
自从我被群里怂恿花了近一万买了450pro(遥控还有配件),就几乎没有正常飞过一天,最起初是安装的时候,那个侧板的螺丝孔位根本就对不齐,搞了很久自己钻了半天侧板才勉强把侧板装上,后来还没试飞在调试电调的时侯电调就出故障,飞机炸了,还把我笔记本打坏了,损失了近3千块钱。后来亚托给我换了电调之后出去试飞就炸了飞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自从修好之后,就感觉飞机从来没有稳稳当当的,那个大齿盘转起来从来都是一上一下的晃,原装是这样,换了新的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转起来有尖啸的声音,但是没有任何地方过紧或者有摩擦,然后就是尾巴抖机身抖,有时候抖得很厉害,从来没有稳稳当当过,当转速快了时候就好多了,但是尾巴还是会上下抖,但是如果在很高的转速的情况,就看不出来尾巴抖了,不过只要是起飞降落那个时候,必先抖,哎,我检查过很久很多次,真是找不出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低速就是会抖的...

网友:
不学习,不练模拟器,真为你感到伤心。你搜索一下我的帖子吧。

网友:
建议找个建议你买PRO的那个群里的老手,让他给调调机吧。

网友:
我用山寨的2手pro,9g舵机,KDS800,垃圾控飞得好好的,无风状态下可以脱控3秒,只能说LZ太悲剧了

网友:
“转起来有尖啸的声音”?楼主注意了,我碰到过,也许是你的电机轴承块掉了,拆下来看看吧,而且飞起来总是觉得怪怪的

网友:
是没飞过单旋翼直接上的450PRO还是有一定基础了上的?

网友:
是下齿盘和对转小齿靠的太紧了.

网友:
直机是7分调试3分飞,可见调试的重要性!

网友:
还是要多潜水啊,PRO是很好的飞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从我被群里怂恿花了近一万买了450pro(遥控还有配件),就几乎没有正常飞过一天,最起初是安装的时候,那个侧板的螺丝孔位根本就对不齐,搞了很久自己钻了半天侧板才勉强把侧板装上,后来还没试飞在调试电调的时侯电 ...

LZ
亞拓的飛機是不可能螺絲孔位對不齊的
因為機身一出廠就已經組合了
極有可能是你買到山寨飛機了

网友:
倒,找个人带下啊,自己乱撞。

网友:
男人哭吧 不是罪~~!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亞拓的飛機是不可能螺絲孔位對不齊的
因為機身一出廠就已經組合了
極有可能是你買到山寨飛機了

LS 你有pro吗 没有就别发表  pro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舵机耳扩孔解决问题

网友:
那个大齿盘转起来从来都是一上一下的晃
检查电机齿轮和主齿轮的间隙,间隙过小电机齿顶住大齿轮就会这样,而且会有啸叫声,电机死的很快。

但是尾巴还是会上下抖,但是如果在很高的转速的情况,就看不出来尾巴抖了
这个是转速不够,建议悬停油门设定在65-70%,螺距在4.5-5度

网友B:
  太杯具了啊

网友C:
我也是才买的PRO,我也新手,装好后,直接在家都可以飞,非常稳呀?而且装的时候,就斜盘舵机是要先装上,不要固定紧螺丝,上好侧板后再固定螺丝就可以了。
看我在家飞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D:
楼主这个情况少见``

网友E:
450PRO超级好飞。装配也很容易。除非山寨机,否则不会装不上的。

网友F(2010-11-01):
轴承块掉了

网友:
多检查 多排故 玩模型不是玩的多牛就行的 要琢磨 慢慢会好的

网友G:
只能说楼主调机能力和飞行技术比较不行。这种情况下,还是找老手帮你把飞机装好,试飞好。没问题了,您老人家再来装个训练架,配合模拟器练习
直升飞机不是玩具车,推摇杆就走的

网友H:
哭吧,哭吧,不是罪

网友I:
估计楼主买到 纯 假冒 亚拓的了(亚拓的假冒产口本人见过一次,不是山在的,就是假的,除了看着不太对劲,精度不行外,其它,包括标志和亚拓的完全一样)
原装PRO是不可以安个侧板还要打半天孔的

网友J:
无图 无真相!~~~

网友K:
哇,一万?看来亚托不是我这个打工仔能玩的!!!

网友L:
千万不要眼高手低。要练模拟器的啊

网友M:
楼主买的似乎贵了哦,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我想JR DSX7的控用就足够了,7通的
pro的套机价格大概2800吧,加上控,总共4500的样子,如果加电池 充电器这些,以及一些常用配件和修理
工 具
,也就6000元的样子吧,不知道楼主1万元什么配置

网友N:
貌似有米的人被忽悠了!

网友E:
PRO最好飞的机器。一直飞。炸机后修好再飞。超稳。
好机器~

网友O:
你把横轴垫圈换软点的 把旋头拉杆调对称 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P:
花的钱确实有点多啊~~~ 新手不能这样玩的啊

网友Q:
悲剧男一号

网友R(2011-02-05):
回复 网友S:
枣庄的?

网友T:
这个,还是需要多学习。。。
pro还是满爽的

网友U:
楼主太杯具了,被群里的人忽悠得花了1万买Pro和控,请上照片,让我们看看都是是啥顶级配置?
听描述好像连山寨版都不如呀!
直升机本身就是模型中最具挑战性的品种,花钱买之前必须花点功夫和时间,光花钱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