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情我想不通,关于调试!

楼主(2010-09-27):
我的是亚托450pro
为什么产生双桨是调节连杆C的长度,我觉得调节连杆C的长度是改变螺旋桨的螺距,怎么是通过调节这个来调节双桨呢????从结构上讲不通啊!

网友A:
以正螺距为例,假设A桨比B桨高,产生了双桨,那么调低A桨的螺距,使A桨在旋转时产生的升力小于B桨,A桨因升力小而抬高的幅度就比B桨小,这样从表面上消除了双桨。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可靠的,会让两支桨产生不同的升力。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配平大桨,确保中联、横轴及大桨夹正常~~~~~

网友B:
慢慢想吧。

网友C:
调节连杆长度是改变螺距,让两边的螺距相同
双桨产生的原因是就是两边桨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