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套好用的塞斯纳747的无刷动力组合,电调,电机,桨,电池,不胜感激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侠,推荐一套用过的塞斯纳747的无刷动力组合:电机电池,电机座,电调,桨,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2210KV1000或多一点,
电调25-30A
桨8060-1047之间的都可以
电池1500MA20C
其它的没太大要求

网友:
朗宇2216 KV1250
配9060浆 最好用浆夹 稳当
电池1500MA20C  2200MAH 20C的也行  就是重一点
电调好赢30A
电机座么买个GWS塑料的就OK
以上配置相当爽的

楼主:
这么高,会不会适得其反啊,其他帖子说的

用着很爽吗?其他帖子说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推荐一套用过的塞斯纳747的无刷动力组合:电机,电池,电机座,电调,桨,小弟不胜感激

我有塞斯纳747-1, 用的2212 kV1400电机, 30A电调,8060桨,11.1V 2200mAh 20C 电池。 飞的很不错,25分钟。不过有高手说这个配置不合理,似乎应该是电机KV应该小些,桨大些。你再多翻翻帖子。

另外这个飞机拉力线一定要设定。你也再多翻翻帖子。似乎是面对机头,电机轴偏左,偏下3度左右。电池放机舱最前面,顶到头。
模拟器一定要练习的非常纯熟再飞,要不秒炸没商量。

电机座似乎也要注意,一般的似乎拉力线不对,要用这个

网友:
电机座一定要用铝合金的,饲料的太靠下

网友A:
我的配置和地板的基本一样,电机是2212 1000KV的,很爽。还有用2200的电池放在机身内。但是需要注意:机身前侧我用一段报废的325炭浆垫了一下,因为有一次机头向下炸鸡,木条被顶回去,顶烂一块2200的电池。再有就是尾机轮太次,我买的60及以下的尾机轮,自己改装的,相当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地板的基本一样,电机是2212 1000KV的,很爽。还有用2200的电池放在机身内。但是需要注意:机身前侧我用一段报废的325炭浆垫了一下,因为有一次机头向下炸鸡,木条被顶回去,顶烂一块2200的电池。再有就是 ...

哈哈,没错,尾轮太差了,如果有可能换掉,我懒得弄,反正拖着3,4米我就拉起来了。降落倒没什么影响。

楼主:
改水机呢

改水机呢

网友:
今天去飞,尾轮烂的不行,2米就来了个大掉头,差点地面炸鸡。回来后把尾轮换了,用的网上现成的尾轮组,需要改造一下,也就是把2mm钢丝拧2次90度。非常坚固,明天去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