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电调烧了

楼主(2010-09-27):
今天去放飞,正在兴头上,听到空中啪的一声,飞机下来了,过去一看。哇.......
飞机的配置电机2212电调30A电池11V2200MA这样配置可以吗,怎么会烧电调呢,谁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xxd的电调30安当20安用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调30安当20安用比较保险
没看明白,那么我应该用20A的电调就可以了是不是就烧不了了

网友:
桨大了,电机过载,电流大了,烧电调. 沙发的意思是XXD30A 可能只能吃20A, 要吃30A,XXD要用不40A或以上的. XXD50A我用了一年多, 只要不过流,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kv 多少  用的多打桨?

网友:
换别的电调吧,安个好影 60A,保证不坏电调(可能要坏电机了

网友B:
LZ用的电池是多少C的?是不是20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电池是多少C的?是不是20C啊?
我用的是20C的电池EP-6030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电调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