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人求助,三通直机拆下来的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9-27):
共两张图,正面那张红圈里的那两极坏了,电源打开就慢慢转,
把遥控以前起飞那个往上推就停下了,篮圈的正常,换个电机还那样。
高手指点下是不是接收坏了,还是集成的电调出问题了,
我拆完以后曾经好使过。
第一次贴图不知道乱不乱呢!!呵呵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还是我问的不对啊

网友:
看不清楚图 你这应该是红外接收板
一般要是没有明显的短路烧元件的情况下 主板应该是好用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那个原件虚焊了 或者直接脱焊了 或者是不是有地方被焊锡搭接了
要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好了 它的输出一般是m1 m2 m3 有一个公用的正极 其他的都是负极
你先测一下它们的电阻看有没有短路 再把遥控打开 用万用表测一下每个输出的输出电压 看看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我就能说这么多了 其它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那个原件虚焊了 或者直接脱焊了 或者是不是有地方被焊锡搭接了
要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好了 它的输出一般是m1 m2 m3 有一个公用的正极 其他的都是负极
你先测一下它们的电阻看有没有短路 再把遥控打开 用万 ...

谢谢,要不我用邮箱或者QQ给您传张清楚的好吗?万用表我不会用啊。